[工仪] DIY自制Metcal射频焊台

楼主(2025-09-04):
        兴起这个念头是自己买的山寨快克高频焊台不太好用了,焊接大焊点特别是接地的时候回温过慢。后来搜索DIY焊台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个帖子:https://habr.com/en/articles/451246/,这个帖子里面详细描述了自制焊台的步骤。经过一番搜索发现这玩意使用的是13.56MHz的射频电源,原厂的一个大几千,买不起,根本买不起。这个过程也相当坎坷,疫情期间画了两个版本的PCB,由于当时器件奇缺,并且制版有问题导致这个焊台难产了将近三四年,最近终于有空来捣鼓一下了,重新选件和制版,目前已经去制版了,先欣赏一下3D版图:

焊台使用Type-C接口诱骗供电,因为现在最新的PD3.1已经支持最高48V  200W的大功率了,虽然用不到这么大但是笔记本电脑的Type-C的电源170W还是有的。(P.S.之前焊台一直没有下文也是之前的时候根本买不到这么大功率的Type-C电源适配器和诱骗芯片)。采用两级电源,第一级来自于Type-C诱骗,并且是自动升降压稳定在36V,可以兼容各种功率和输出电压的Type-C接口,甚至充电宝也可以,提高便携性。后级的是给射频电源降压供电,这一级就很简单了。并且还有一个宽压辅助电源给单片机控制和屏幕供电,不受诱骗影响,独立于功率电源。

等待PCB制版回来后续。。。。。。。。。

网友:
希望多做几个实物,分享

网友A:
这玩意烙铁头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烙铁头贵吗?

有点小贵,这玩意没仿制的头子,只有原装头,二百块钱左右。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应该挺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点小贵,这玩意没仿制的头子,只有原装头,二百块钱左右。

更新一下:可以使用更便宜的Thermaltronics烙铁芯,这个是Metcal原始专利到期以后一部分人出来自己创立公司搞的。和原来的一样但是更便宜。

网友B:
不是高频焊台吗?我一直以为是高频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高频焊台吗?我一直以为是高频焊台。

高频焊台一般说的430KHz左右的。还有一种更高频率的焊台,工作在ISM频段的射频焊台。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奥科5000的原理?

网友:
13.56MHz的射频电源使用的电容要求一定高吧,楼主是否能公开一下主要零部件的数据?

网友D:
终于有人对奥科下手了, 我一直都十分好奇, 居里温度原理的烙铁, 是不是焊接体验最好的. 和JBC/普通高频相比怎么样.  可惜这个头子貌似没有低温的, 都是要三百多度.

网友:
图纸可以共享看看吗。谢谢啦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搬移个原理图,看不太懂。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有人对奥科下手了, 我一直都十分好奇, 居里温度原理的烙铁, 是不是焊接体验最好的. 和JBC/普通高频相比 ...

按说温度问题不大。最低的是302度的,因为我用普通焊台也是295度的时间居多,大焊点就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奥科5000的原理?

是的,就是奥科的焊台原理,基于居里点原理温度的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