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GPU带不带视频输出接口呀

楼主:
有个笔记本想把GPU和周边的东西扣下来,画个小板子搞成个小亮机卡。显卡是老黄g820M
我看原理图显卡的视频输出口标注了NC,不会是被阉割了视频输出接口吧
Quanta Y11C - Schematics. www.s-manuals.com.

翻了下老黄观望 800M系列GTX级别的spec里面才有视频输出参数
GeForce GTX 850M | Specifications | GeForce
大概是又不用折腾了?

网友:
有想法,支持你搞…

~…~~…~~……`````·`

网友A:
直接买个亮机卡更简单, 不太相信能一次打板成功不出问题。
起码要实验好几次,焊接也不容易。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B:
带呀,开会要接投影仪讲PPT的,

网友:
你是在再说:P104 ?
N卡有这功能,A卡好像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呀,开会要接投影仪讲PPT的,

投影机的接口非常多!不是非要视频输出接口。况且视频输出接口 是一种非常老的接口,清晰度、分辨率最低。VGA、DVI、HDMI 哪一种不比它强?

网友:
有想法,如果能实现你将带动二手市场的狂热

网友D:
驱动也得魔改,有笔记本RTX3070M做成台式机显卡的成品卡。
给你几个链接参考一下:
https://tieba.baidu.com/p/8097286744
https://tieba.baidu.com/p/807723 ... -c8074943810-d0-e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投影机的接口非常多!不是非要视频输出接口。况且视频输出接口 是一种非常老的接口,清晰度、分辨率最低 ...

擦,我一直以为“视频输出接口”就是指VGA、DVI、HDMI、DP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也得魔改,有笔记本RTX3070M做成台式机显卡的成品卡。
给你几个链接参考一下:
https://tieba.baidu.co ...

我看看 30系列往后笔记本的GPU也都明确带视频输出了 老黄网站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也得魔改,有笔记本RTX3070M做成台式机显卡的成品卡。
给你几个链接参考一下:
https://tieba.baidu.co ...

靠 30系的都这么麻烦 还搞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亮机卡更简单, 不太相信能一次打板成功不出问题。
起码要实验好几次,焊接也不容易。 ...

焊接确实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