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和光猫电源接口,5525还是5521?

楼主:
想用一个电源通过1分2接口线来供电,省一个电源插排位置

网友:
盲猜5521,因为有一个电源明显的大,啥头子都插不进去

网友:
不一定,厂家不同,标准不同

网友:
基本都是5521,,当然有的厂家爱搞些歪的

网友:
买5525那种Y型内触点的,不是通杀?

买个红米显示器,家里所有主机供电插头都是5521,只能去买了5525插头回来改了。

网友:
没有统一标准!

网友:
5521的占大多数

网友:
买几个U形状 叉子的那个接头,2.1  2.5通用。
遇到插不进去的 单独换个头子就通用了。

网友:
5521、5525的插头都买那个,不行就换。

网友:
大概率基本都是5521

网友:
5525音叉头通吃

网友:
我家里都是集中供电,路由器、光猫、机顶盒、小米音箱......

网友:
只能赌一下了,大概率是5521

网友:
外观很明显:一黑一金属色。黑头的居多。
这时候二合一的就有优势了,一个设备一个电源。
一拖二尽量用2A甚至以上的电源。

网友:
小功率5521比较多,大功率的小主机用的5525用的多

网友:
管他什么插头,从内部引两根线出来,再结电源!绝对稳定

网友A:
小米喜欢玩幺蛾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喜欢玩幺蛾子

小米是4.2*1.7,跟当年SONY电子相框、PSP是同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是4.2*1.7,跟当年SONY电子相框、PSP是同个接口

一直觉得雷军有日本人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