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海康录像机7816-K1/C,帮看下3脚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5-09-04):
朋友给的,他说是别人发快递硬盘没扭紧就变成这样了,送给我的玩玩, 我看了主控散热片 电子座 蜂鸣器 刷机座子  连接前置USB的座子掉了, 其实这些都无所谓
最下面中间那个4R7电感也小事, 有2个三脚的不知道丝印是什么, HDMI接口下面(1220座子上面)有一个,还有左下角蜂鸣器左边也有一个,  2个三脚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谁有这个型号机器能否帮忙看看丝印是什么,谢谢了

这2个是咸鱼上卖家找的图片

网友:
主芯片散热也掉了

楼主:
找到图片确认到丝印了,已经下单了,

网友:
电池座的旁边的应该是符合二极管,用来通电后截至主板上的电池不需要他供电的,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三脚的双二极管在所有主板上面滴rtc 电池边上都会有,找收垃圾滴拆一个,都不用花钱买。混这个论坛就这点好

网友:
板子不样啊,费神拆。

网友:
我有个7616n-k2拔电源后不开机了什么情况?录像机应该不至于这么脆弱吧

楼主:
配件补回去了还是不亮,当垃圾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