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实战:试电笔测地线亮红灯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5-09-04):
我为何最近总发插座相关帖文,因为,本人才疏学浅,原来不重视插座相关的

一重视插座才发现,自己房屋的开发商电工,把卫生间所有插座 L N 接反,后果就是洗衣机关电不是关闭火线。其他房间都是标准接线

当想纠正过来时,看到了下图这种奇观:火线红蓝混用,中性线绿与黄混用,一对地线接一个悬空未接一个

这是另一侧拍摄角度,可见地线接入端子螺丝,拍摄照明采用国际影视标准5600K色温,无色差

这是多彩试电笔测试地线的照片

现在,万用表单表笔 L N E 区分法,在当前场景下,无法区分 N E 。

这是插座极性测试器测试照片,显示极性颠倒,漏电保护测试按钮失灵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想看看大家对当前场景的判断?

无论如何,就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有证电工带徒弟接活干活,监理验收走过场,用电安全看来只有靠自己

网友:
监理是干啥的?那么多高层住宅外立面破损掉下来都没有责任,何况小小插座

网友:
不了解多彩验电笔,红色亮是代表有电?感应电还是真有电?电器的地线如果没接入大地点那那都红。验电用的万用表。测量零火之间的电压确定是否地线带电,4V以内表示地线还行,因为零线有工作电流会行成压差。一图看着是没有拧紧拆的时候脱落了,不放心就断电全屋的插座接头都检查一遍呗。

网友:
如果只回答标题提出的问题,那答案就是:地线没有接地。

网友:
街头采访10个人,估计9个人都不知道左零线还是右零线。

网友:
以前我家有个灯就是接反了,开关接到了零线上

网友:
这tmd啥电工啊?

网友:
原因就是有电。

网友:
地线应该没有接地

网友:
三相四线制电路,中心线不是“地线”,中心线要求接地,一般窦在变压器出线段将中心线实行接地(接地电阻不得大于5欧姆)。当三相负荷平衡,中心接地良好,其中心线为0电位,试电笔测试不亮。
当三相负荷不平衡,产生中心位移,加之中心接地不良,中心线就会出现高电位,。试电笔测试红灯亮。
请注意,不要把中心线接地和保护接地混为一谈。....................

网友:
先找出火线, 把总电闸断了,分闸不要断, 去正常插座处把火线与地线相接, 在卫生间测与火线与另二根线的通断,通的就是地线。

网友:
火,另,地线一定要搞清楚,开关要控制火线

网友:
不仅安全用电靠自己,任嘛事情不靠自己都不成,别人眼里除了钱啥都不存在!
我给墙插换个带开关的,结果拆下原插座才发现里面并线头上是塑料胶带缠了一大坨4-5-7-8层,唯独端头不包上,迎面就能看到胶布卷筒里明晃晃的铜丝!
按规范,并线接头要缠绕5圈以上,浸锡完成抗锈基础密封,然后防水专用胶带搭缠密实完成2度防潮密封,最后沥青胶带搭接4层形成绝缘和机械防护最外层~3度完成之后才能达到机械,电气连接达到线材原始品质,也恢复了原始绝缘性能~然而卷塑料胶带还从端部看得见铜丝,算哪门子接线?3度要求半度都达不到!
话说现在都是塑料胶带霸天下了,原本沥青胶带搭接4层本身就满足低压电路绝缘要求,更可贵的是胶带粘结日久不衰,绝没有塑料胶带那种自己松脱的弊端~在进口机器里见过不松散的性能良好的绝缘胶带,但是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电工胶带,完全没有不散的~见先进就学学到的全是狗皮,瓤子全在九霄云外!

网友:
火线,地线,零线要分清,零线开路,测电笔当然会亮。

网友:
一手房不太可能这样,二手房、维修过有可能引入缺陷。
万用表单表笔无法区分零地应该是地线虚接导致地线有电压或者未接地导致地线有火线引入的感应电。
漏保测试按钮失灵是因为测试仪设计简陋,都是被动元件只能在固定的火地引脚引入一个电阻,零地压差低自然无反应。
先断电验电,在总闸测试各路零火线对地(水管)阻值大于0.5M确保线路无漏电,再上电根据测试仪、电笔记录混线情况,断电修正线序,最后测试漏保。

网友(2025-10-06):
验电笔就用氖泡的,花俏功能越多越容易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