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书接上回,欧普浴霸触摸开关面板拆解

楼主(2025-09-04):
      上次发文没有拆解彻底,这次来个彻底的。上次发帖有网友评论说有可能是里面的继电器的原因。今天早晨总算有空把面板拆了下来。
       进一步拆解

       再拆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有四个继电器,其中一个大的方方的,三个窄窄的。这个窄的是宏发12V5A的。具体参数如图

      因为这个面板除了照明有问题,其他触摸开关都很正常。而且家中并没有这个继电器,所以我把其中不经常用的换气功能这个继电器拆下来装在了照明的位置上,如图所示

      重新安装后测试,照明功能已经完好如初,只是暂时失去了换气的功能。我已下单买了5个相同型号的继电器。

网友A:
缝缝补补又能用一阵子

网友:
看起来正面没有特殊,背面看见许多元件

网友B:
这种开关还不如以前那种机械船型开关好用

网友C:
继电器大概七八毛钱一个,换继电器还是比较合算,但是比较麻烦,普通人可能整个开关给换了。

网友:
还是继电器电流小

网友:
用料还行,至少不是阻容降压

网友:
作为浴霸的开关面板,感觉加热器继电器的容量还是选小了。

网友:
换气风扇比照明更要紧吧?我都用油烟机来替换浴霸换气排风机了。

网友:
看见许多元件

网友:
带继电器不错

网友:
换好又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照明的功率应该不大吧,继电器还坏了

网友:
这面板还真高级

网友:
大继电器带了互锁,一般联动加热和出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缝补补又能用一阵子

已经买了五个,今天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还不如以前那种机械船型开关好用

其实是这样,那种简单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大概七八毛钱一个,换继电器还是比较合算,但是比较麻烦,普通人可能整个开关给换了。 ...

网上1.15买了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