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5元到手的超薄三防吸顶灯拆解(LABOT B-R90)

楼主:
1元红包没地方用,发现这灯优惠力度不小,除能用红包外店铺还送4元,最后1.5元到手

陶特宣传图片

店铺优惠力度大,目前还在搞,有需要的可以去买,有大红包的还可以倒找钱。直通车

三防灯型号,还有生产地址,比较正规

安装采用卡扣式,跟86底盒的尺寸一致,安装很方便

先把这个卡片装上,然后把灯底部往这卡片上一推就行了,接线也是快接式,很方便

灯罩也是卡扣式,用小刀沿缝隙就可以撬开

铝基板,很简单,面积很小

焊点设计了好多冗余,应该还有其他方案可用

BP2861非隔离芯片

外壳是塑料的,铝基板面积很小

芯片资料

该灯在郑州家使用,那边没有功率计无法测量实际功率。根据资料上的计算方法,实际功率还不到3W,但灯背面标签上写着20W,严重虚标!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以前也入手过一个,就是灯罩太薄

网友A:
这几个灯珠子有20瓦?

网友:
听说LED屏闪影响更大,只是普通人没法测试…

~…~…~~………!?…~~…!!

网友:
8个灯珠肯定不止3瓦,20瓦是差不多的。

网友:
灯板太小了

只能阳台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灯珠子有20瓦?

要看灯珠颗粒是几瓦的啦

网友:
这种灯的好处就是够轻,放阳台、卫生间足够了。

网友:
1.5元,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价格可以了,1.5元居然还是三防吸顶灯,能防潮防虫就行了

网友:
20瓦有没有虚标?

网友:
以前买太多了,十来个吸顶灯,二三十个灯板,还一堆球泡,实在没有买的动力了,

网友:
闷烧型,注意加强散热

网友:
这价格,算是很超值了

网友:
感觉没用20瓦

网友:
塑料外壳,估计铝基板会烫手的。

网友B:
铝基板,覆铜面积大 ,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基板,覆铜面积大 ,能用

不加点分吗朋友。是我的水缸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