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先竖条后白屏是什么坏了?

楼主(2025-09-04):
先是左边几公分宽的竖条,带病上岗几个小时后就白屏了,播放声音正常。请教一下应该是什么坏了,有办法抢救一下吗

网友:
屏挂了吧?

~!~!!~~…!!???…~~

网友:
屏排线重新拔插试试,顺便找个泡沫海绵类的压着排线,有一定概率能好,不行就建议换一个电视,换屏成本太高不划算

网友:
不是主控板就是接插件,排除法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屏幕坏掉了,换屏不划算,现在一般功能的彩电价格都很平民化了,不到千元都有大屏彩电

网友:
屏线坏了,找人修很贵的。

网友:
屏线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逻辑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