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GODZILLA鱼缸加热棒

楼主(2025-09-04):
说是拆吧,其实不是我拆的,是老天替我拆的,不小心玻璃外壳弄碎了,里边就一个电阻丝和双金属温度开关,还有个氖泡指示灯,没啥可说的了,只上照片不做说明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以前也买了个加热棒准备帮幼龟过冬。买回来怎么看都不放心,感觉很容易漏电,就放着了。一晃十几年了。

网友:
有个喜欢养鱼的同事,坏了一个鱼缸加热棒,拿给我看,发现是发热丝烧了。

网友:
这东西防水很重要吧

网友A:
我想知道漏电了没?鱼是不是一下变的亢奋了?

网友:
直接通市电的吗?这么简陋不小心变身烤鱼棒了吧!

网友:
里边挺简单

网友:
现在的鱼真舒服,夏天空调冬天加热棒,钓鱼有渔具'养鱼有周边,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漏电了没?鱼是不是一下变的亢奋了?

我也想知道    哈哈

网友:
属于非法强拆

网友:
我原来也用这种,温度不准不说,故障率还比较高,后来自己就做了一个,买的是防水的电热管(1000W)加欧姆龙温控,温度可以控制在0.5℃之内,到现在服役5年多了,没出过问题。不过保护一定要做好,用的是固态继电器,要防止击穿,所以温控需要加接超温保护。

网友:
一看就是网购的

网友:
这个是要全部放入水中工作的吧,不能放半截的。

网友:
外壳一裂就彻底废了,原来是双金属控温的

网友:
几条鱼就这样见上帝了。

网友:
不怕漏电吗?这东西叶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