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工具,有人用过吗?最近发现ATP的AF1GUDI很不错

楼主(2025-09-04):
最近发现ATP的AF1GUDI很不错,2DSLC,100KPE的寿命,10年的冷数据保存期,技术文件里说还有专门看状态的小工具,有人用过吗,能分享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嘛东西?

ATP的工业tf卡,s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嘛东西?

图片里这个

网友:
论坛回复第一牛人

楼主:
还有之前是100KPE的AF1GUDI-5AFXX,新出的技术文件变成AF1GUDI-ZAEXM的24KPE了,是写保守了还是换方案了呢,后缀批次号从哪看呢

网友B:
都没听说过这牌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没听说过这牌子

工业存储第一人,宽温+高负荷操作稳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业存储第一人,宽温+高负荷操作稳吃

它的厂子在龙岗坂田,主要做国外赚刀乐,不怎么做国内,国内品牌之一 龙钻,可能还有别的牌子,有个叫圣伯顿的品牌可能也是它家的(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它的厂子在龙岗坂田,主要做国外赚刀乐,不怎么做国内,国内品牌之一 龙钻,可能还有别的牌子,有个叫圣 ...

大部分都没听过,我也只收了两个ATP的盘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存储第一人,宽温+高负荷操作稳吃

确实,工业存储ATP的种类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工业存储ATP的种类很多

关键这玩意主攻工控行业,我之前买的2259H方案的上面一堆钽电容,确实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这玩意主攻工控行业,我之前买的2259H方案的上面一堆钽电容,确实没的说 ...

我看这个卡标注的随机写入TBW是20T,顺序写入TBW是40T,P/E数是100K,这对吗,别的牌子我看TBW数都是直接用容量和P/E数乘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卡标注的随机写入TBW是20T,顺序写入TBW是40T,P/E数是100K,这对吗,别的牌子我看TBW数都是直接 ...

随机写入占用多个数据块,有时候需要重新整理数据位置达到最佳读写体验所以PE会有出入,反正是高PE颗粒可以不用那么在意的,这个算法一般也会跟颗粒体质、主控优化有关,优化越频繁,TBW数据就会越小,一线都有TLC颗粒1TB的盘只敢标450TBW的呢,按理TLC最少600次也应该是600PE,多出来的不是搬运数据就是做SLC Cache缓冲区了,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机写入占用多个数据块,有时候需要重新整理数据位置达到最佳读写体验所以PE会有出入,反正是高PE颗粒可 ...

哦哦,这样哈,也就是说根据主控算法不同pe和tbw是有差异的,倒是感觉一般别的牌子都默认两个一致了,ATP倒是把主控算法这些考虑进去标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这样哈,也就是说根据主控算法不同pe和tbw是有差异的,倒是感觉一般别的牌子都默认两个一致了,ATP ...

对,很多只计算了颗粒本身的寿命但是没把SLC Cache之类的算进去,所以你会看到带缓存的版本TBW相对高一些,无缓存的会少一些,节约成本会直接影响寿命,所以只要是合理使用的话用力造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