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光明星R9行车记录仪维修

楼主(2025-09-05):
我正常工作四年的行车记录仪-光明星R9光荣的罢工了,通电没反应,不开机。原先发过拆解图片,虽然拆的不算彻底:
拆解“光明星R9”行车记录仪,顺便补上升级固件

拆机过程没拍,这是拆开后的主控cpu面,海思Hi3516ERBCV100的主控cpu。

测12伏供电到位,DC-DC的5伏和3.3伏都正常。首先更换25Q64存储器及程序,无果。

正面已基本没什么可查的地方了,转背面,这两颗应该是核心的DC-DC供电,实测输入5伏,输出一个0.9伏左右,一个1.1伏上下。

测量时突然听到记录仪启动声音了,重新加电又不启动了。用风枪加热,又启动了。趁启动时赶紧又测了下电压,那个0.9伏不变,1.1伏变成了1.5-1.6左右波动。在线测反馈电阻阻值稳定,大概就是这颗芯片不良了。但是电路的实际工作电压多少不得而知,没这方面资料,只找到一个海思cpu的大体介绍:

这颗降压芯丝印0828T,具体型号没有查到。手头有从路由器拆下的这类芯片,丝印KB7V,脚位一致。但电压能不能完全一致不知道,也不知道损坏处的实际电压,如果盲目代换输出正常不正常也不知道。

这时发现主控面3.3伏降压(25Q64供电)也是这个型号,把它拆下,把那个KB7V焊这里,实测输出3.35伏电压,基本正常。

再把拆下的0828T换掉损坏的那个0828T,实测输出电压1.8伏,和资料上的1.8伏IO供电对应,记录仪也正常启动了。

至此应该算是维修完成。但是我试机发现声音比原先小很多,不仔细听根本听不清。也许坏之前好久这样了,只是没注意声音罢了。咱强迫症患者怎么能忍受?查!首先怀疑喇叭,代换无果。那就查功放,这个小小的芯片应该是功放,先从它下手。丝印A1A,这个找到资料了:

AW8010A,一颗低电压的D类功放芯片,两个输入端,可以单端输入,也可以平衡输入,平衡输入在特殊地方对抑制共地干扰噪音有着绝对的作用,这里是用的单端C1输入,A1端接地。首先测供电用的3.35伏,应该正常。当测两个输入端C1和A1的输入电阻时,A1用的51K正常,按说C1也应该是51K,但实测到了140K,它串在音频C1输入端,那就有可能是它变值原因。这电阻0402的,从废板找到一颗47K的0402,果断更换。

声音恢复如初,维修完成。上机测试,完成收工!

网友A:
太难了,我估计马上放气了

网友:
考验的是技术,更是耐心和省钱的决心

网友:
把两个0828T调换一下就好了?会不会用不几天又坏了

网友:
感觉修控制板就是看哪里的电压不对,电压对了,就修好了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厉害,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0402贴片太难焊了,简直要命...

二○二五年九月五日

网友:
谢谢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贴片芯片最不友好的就是型号、参数很难查找!

网友B:
光明 星,让我想起金 太阳,和主体 思 想。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幸运啊,找到一颗相同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明 星,让我想起金 太阳,和主体 思 想。

我那2015年的光明星x2仍然很好。联咏96650芯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难了,我估计马上放气了

同感。。。。这种非公模产品要是没电路图或不懂原理,真是不好排障

网友:
技术好,难得用得了新的

网友:
能够维修好挺不容易的,就怕商家不提供数据更新,让人无法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