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将落幕,2000年生产的东芝34AF9UC高端纯平电视机,100HZ,双高频头画中画

楼主(2025-09-05):
如题,此机是一朋友2000年购买的,看到2009年,犯了通病,就是画面撕裂,有时花屏,黑屏。本地售后要换02及03数码盒子,维修费用近千元,于是弃修,买了台海信液晶,这台旧的就送给了我。我在X宝找到了一家可以维修此盒子的商家,于是花了300元左右,把2个盒子都修好了,装上后看到了2012年底,又搬了一次家,把这台机送给父母看,直到去年换液晶,都没再出过问题,质量可谓刚刚的。闲置了这一年,结果发现场线性变差了,上面拉伸,下面压缩,于是拆开进行下维修,但是换了场部分的2.2UF,100UF,220UFX2,3300UF都无效,还望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完成历史使命了

网友:
印象最深的就是东芝的火箭炮音响了。

网友:
这种大屁股的电视机还修?随便买个大屏的液晶电视就算了,反正不贵,老人家大多视力都下降了,看个大屏的会舒服很多.

网友:
这种老东西除了怀旧,一无是处,该放手了。

网友:
尽然还有人在用。

网友:
电子产品迭代的好快,现在最好的电视10年后也是落后淘汰的了

网友:
我想不明白现在还要用它的原因,即笨拙又费电,画质不行还刺眼  1K多买个55的不香?

网友:
只剩下情怀了,现在都高清节目不知道看起来画面会不会变形

网友A:
一般是场输出电容电阻变质造成的,先不要调总线数据。

网友:
用的什么牌子显像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场输出电容电阻变质造成的,先不要调总线数据。

对,这些放久了,一般先插电走一段 休眠模式,才行

网友:
几年前卖了一台IBM21寸纯平,就是索尼代工的那种显示器,就是看大片用,字幕总之是没有液晶显示器清晰,就卖了,结果被京东快递搞坏了外壳。CRT的玩游戏用还可以,能耗高、占地方,看电影没必要了

网友:
让它退休吧,耗电高,画质不行,真不如现在便宜的液晶了

网友:
好久都没见过大块头电视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还是东芝的!

网友B:
电子管竟然有34的

网友:
功耗也不小啊,200W。

网友:
我还有个14寸熊猫彩电,本来是好的,存放5年后前段时间通电开机喇叭响了一下就没声音了,不知道哪个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竟然有34的

显像管电视机最大的也就是34寸的,没有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