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和两个无线路由器连接问题

楼主:
各位兄弟,我的宽带,是光猫,再接无线路由器的,

现在我要另外接一个无线路由器。
光猫是有4个口的,1号口写1000兆,其他是100兆,
那么,我的二级无线路由,
是接在无线路由后面,还是光猫后面的?
接光猫后面,类似于并联,
接无线路由后面,类似于串联。

网友:
接在光猫后面

网友A:
宽带是多少m的,第1个无线路由是不是全千兆的,是的话,第2个路由wan口接第一个路由上lan口,网关不能相同,整个是串联,保证千兆内网速度,还有就是第2个路由关自动分配,lan口接第1个路由lan口,第2路由当无线交换机

网友:
如果是路由器拨号就只能接路由器后面,可以lan to lan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带是多少m的,第1个无线路由是不是全千兆的,是的话,第2个路由wan口接第一个路由上lan口,网关不能相同 ...

宽带是移动的300兆的。

网友:
300m宽带的话
无线路由器啥型号 是否支持mesh组网
如果支撑mesh组网   光猫千兆口接路由器一wan口  路由器二接到路由器一的lan口
不支持的话  主要用的路由器接光猫千兆口    路由器二接到光猫百兆口吧

网友:
二级路由优选接主路由后面,主路由接光猫。可减少光猫长时间错误率导致网路问题的概率。
光猫➡主路由 wan
没有同网段需求
主路由lan➡二级路由wan
有同网段需求主路由lan➡二级路由lan(二级路由关闭dhcp,网关与主路由ip地址需错开)

网友:
楼主是想直接分开一个二级路由不在一个网段还是说其实想和一级路由共一个网段?
如果不在一个网段,一级的lan和二级的wan连接。
如果要在同一网段,关闭二级路由DHCP服务器,一级的lan和二级的lan连接。

网友:
咋接都行吧,可以都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光猫拨号,就接光猫后面,如果是路由拨号,就接路由后面。

网友:
两台路由性能比较好比较稳定的WAN接到光猫LAN,体质差点的路由可以作为AP关闭DHCP后LAN接到上级路由的LAN,也可以用路由模式错开网段后WAN接上级路由的LAN

网友:
路由器拨号就只能接路由器后面,不然接光猫后面也上不了网

网友:
一般光猫都有几个1000M你这才一个。
一个就串了。

网友B:
必要时吹风机加热一下还可以拆开,用502、铸工胶之类粘合后就别指望再无损地 ... 就是类似手机中框胶那种喽?胶水种类太多了,咱论坛咋没人科普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要时吹风机加热一下还可以拆开,用502、铸工胶之类粘合后就别指望再无损地 ... 就是类似手机中框胶那种喽 ...

因为这个论坛毕竟不是专业折腾网络设备的地方

网友:
整个带无线AP控制路由器,加几个AP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