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全球第一,插座多线接头挂锡方式是否可替代了

楼主(2025-09-05):
传统工艺是这样的

中国制造业全球第一了,连接器丰富了起来

如图,这四个孔彼此相通的,最大电流下图有说明

大家说说,传统的挂锡工艺是否可以被取代,有的新楼交付,有的只缠绕,挂锡工艺就节省了

说说理由,我感觉自己家里用,挺方便的

网友A:
挂锡工艺 只是费工费时 比快接连接器更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锡工艺 只是费工费时 比快接连接器更稳定可靠

自己在家没有挂锡用的锡锅,如何实现

网友B:
我经常看到的都是直接缠绕没有挂锡的不过好像出问题的概率也很少。

网友C:
连接器几乎都不可靠,接触面积小,里面的铜材小等等,地线排之类的还差不多,最好还是绞合,

单芯铜线挂不挂锡无所谓,只要绞合紧密就行,挂锡只是给客户看的,为了多收钱,

如果挂锡工艺过关自然会保护铜线不氧化,减少接触电阻,如果挂锡工艺不过关,

反倒容易接触不良,多股线的绞合工艺复杂,想简单又好看就需要压端子和挂锡了,

尤其是接插座空开,最好还是压端子,防止接触不良

网友:
挂锡更稳定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在家没有挂锡用的锡锅,如何实现

绞合紧密后  用大功率电烙铁上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看到的都是直接缠绕没有挂锡的不过好像出问题的概率也很少。

那根据你观察到的现象,岂不是用这种连接器也可以,暗盒里面可以留一个连接器备用,以防万一

网友D:
挂锡其实也不是最佳办法,在大电流面前挂锡长时间也靠不住,最好的就是熔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挂锡其实也不是最佳办法,在大电流面前挂锡长时间也靠不住,最好的就是熔焊。 ...

是的,熔焊才是最佳接头工艺,除了维修麻烦,别的没啥缺点,只是很少有人用,估计是嫌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器几乎都不可靠,接触面积小,里面的铜材小等等,地线排之类的还差不多,最好还是绞合,

单芯铜线挂不 ...

因为你的人设,是拥有丰富的现场经验,我采信你的回答。地排那种除外,因那种连接,肯定合乎规范要求,否则,配电箱不会设置它

网友E:
锡锅很便宜啊、挂锡和液压冷压端子才是最可靠的;各种快接、连接器、明装场合小功率电器、图方便快捷、可以用用、价格贵、可靠性、耐久性差。

网友F:
挂锡用的多的原因:国标的多线接头就是挂锡,别的都不是国标,所以要通过正规工程验收就必须是挂锡工艺

这个你想改,可以,只要你有本事制定新国标就能办到

顺便说一句,这种连接器做得最好的是德国的wago,国产的和人家差很多,当然价格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锡锅很便宜啊、挂锡和液压冷压端子才是最可靠的;各种快接、连接器、明装场合小功率电器、图方便快捷、可以 ...

你是被这个楼主带歪了
什么叫“自己在家没锡锅”
这种线,普通人怎么可能自己弄?出事故算谁的?
正常都是电工弄,电工会没吃饭的家伙?

有资格修的都有工具,没工具的都是没资格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锡锅很便宜啊、挂锡和液压冷压端子才是最可靠的;各种快接、连接器、明装场合小功率电器、图方便快捷、可以 ...

锡锅用着很麻烦的,那个锅倒是不贵,但是锡条不便宜,这玩意需要移动作业,还得另外准备喷枪

剥线完成缠好,得单独上一次助焊膏,然后才能拿锡锅过来,需要3道工序和一堆工具的

网友:
路过~第一次见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锡锅很便宜啊、挂锡和液压冷压端子才是最可靠的;各种快接、连接器、明装场合小功率电器、图方便快捷、可以 ...

挂锡和液压冷压端子才是最可靠的

请教你这回复是说挂锡可靠,液压冷压端子也可靠

还是挂锡和液压冷压端子联合使用才是最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挂锡用的多的原因:国标的多线接头就是挂锡,别的都不是国标,所以要通过正规工程验收就必须是挂锡工艺

这 ...

原来这个连接器从0到1,还是西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根据你观察到的现象,岂不是用这种连接器也可以,暗盒里面可以留一个连接器备用,以防万一 ...

关键是连接器的接触片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材质的,如果是铁片就容易生锈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连接器的接触片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材质的,如果是铁片就容易生锈导致接触不良。 ...

正规东西上,过流片是黄铜的,弹簧是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