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尝试维修HDM97检测仪探头失败,还拍了CT。

楼主(2025-09-05):
同行手上的一台HDM97电导率仪坏了,故障现象是啥都不显示。到手最后检查是内部温度传感器开路了。
换个探头他说好像万把块吧,还要发去莓国。于是手痒想试试就逝世,本来就不抱任何希望,更换温度传感器必须得重新标定(没工厂程序没戏)后再校验(国质检)才能使用。

不废话了看图吧。
外购一颗1.5*20mm的PT100,对比室温还行。

探头接线,电导率电桥4线,温度两线制(看到这满头大汗,两线制没有补偿对探头要求非常高)。

探头主体看起来像陶瓷封装,用镊子刮了划非常硬。网上买了1.8MM陶瓷钻头打孔后放入TP100,顺道拍个CT看看有没有打破线,对比测试。

嗯,和预想的一样,温差很大。

半个小时后温度再也上不去。

到此手痒症治疗接近1%。有待治疗。

网友A:
楼主你这焊接水平不咋地呀,这玩意核心维修任务你都还没开始就放弃了?更换了PT100后内部程序要修改的,简单的说就是程序内的温补要和你新买的探头匹配,不用什么软件,要逆向,当然有软件是最好了,没软件只能逆向了,在我看来最佳的方案是接回原温度探头,这种我玩过,老美货都差不多,质控上用的 biomed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焊接水平不咋地呀,这玩意核心维修任务你都还没开始就放弃了?更换了PT100后内部程序要修改的,简 ...

4层板跑线跑不了,强光只能看到过孔亮别的都是一片黑。只有跑出原理图才能开始逆向,况且我是单片机小白(开源的M328晶体管测试仪摸索一个星期终于调试好了的帖子就是),原装的头阻值在常温跑到180多欧,没有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层板跑线跑不了,强光只能看到过孔亮别的都是一片黑。只有跑出原理图才能开始逆向,原装的头阻值在常温 ...

为什么要原理图才能开始逆向?思维格局要打开

开会领导不是都说要跨越式发展的吗?你这么墨守成规不行呀,创新点就没有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原理图才能开始逆向?思维格局要打开

至少也要跑出PT100前端放大电路吧,可以改增益来微调曲线,但是整个线性就发生了变化,一个点对并不是整个曲线都对上。所以还得靠上机位来多点标定。

网友B:
新的也就2W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也就2W左右吧

真实价格不晓得,网上的价格不是交易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少也要跑出PT100前端放大电路吧,可以改增益来微调曲线,但是整个线性就发生了变化,一个点对并不是整 ...

最快速准确的方向是拆开主机外壳,上传几张主板正反面照片,再酌情分析方案

有一种东西叫拟合,请了解一下

就算是4层板子,中间2层必然走的是电源和GND,那么信号就是顶层和底层,所以我就想不明白楼主是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速准确的方向是拆开主机外壳,上传几张主板正反面照片,再酌情分析方案

有一种东西叫拟合,请了解一 ...

仪器已经还回去了。只有接口部分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少也要跑出PT100前端放大电路吧,可以改增益来微调曲线,但是整个线性就发生了变化,一个点对并不是整 ...

前端放大电路其实不重要,重点在于它的存储器或者EEPROM或者MCU等存储软件的东西,你想想你若能获取了软件或固件,进行逆向,比你分析重建电路原理要快很多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放大电路其实不重要,重点在于它的存储器或者EEPROM或者MCU等存储软件的东西,你想想你若能获取了软 ...

这活我是没法干了,N年前试过读取某设备设置的EEPROM里面的密码,成功过一次,之后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活我是没法干了,N年前试过读取某设备设置的EEPROM里面的密码,成功过一次,之后就没了。 ...

邮来给我,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来给我,哈哈哈

不不不看你发的帖子不敢啊。

网友:
CT来了都没搞定。

网友:
4层板跑线跑不了,强光只能看到过孔亮别的都是一片黑

网友:
好高级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