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物以稀为贵,卖缺,才有利润

楼主:
曾经有网友在我其他帖子下面留言说:

LZ还在用30年前的思维,刚装修完新款插座,三线并一起都可以的,不用缠绕

我留言说:给个图,让我了解一下

至今未得

自己搜淘宝,看到如下

这种平压的,估计是用来传统的单根线

这种是同时能压两根一对线,费了好多功夫才找到,商品名称无关键词说明这个特点

莫非说:LZ还在用30年前的思维,刚装修完新款插座,三线并一起都可以的,不用缠绕的网友,是用这种塞三根线

我理解,能塞两根或者三根线,不一定是合规的工艺,只要你愿意,压N根都是你自己说了算

同时发现设计成同时压一对线那种插座,十元以上,且不包邮,快递费15,物以稀为贵,卖缺

请原谅,可能我还是没找到吧

网友A:
今天还在跟插座过不去

网友:
大功率的插座一定要接稳

网友B:
还是比较喜欢抽拉试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比较喜欢抽拉试的接线。

什么是抽拉式接线?
我发的这几张图,算不算你所谓的抽拉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抽拉式接线?
我发的这几张图,算不算你所谓的抽拉式?

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还在跟插座过不去

lz有点风魔了。

网友:
不管怎么接,只要接的安全、牢固且不超负荷使用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抽拉式接线?
我发的这几张图,算不算你所谓的抽拉式?

他说的应该是那种硬线剥一段皮,然后插入接线孔就完事的那种插座,剥线长度插座上有做好凹槽的标记。要卸下时,按压旁边突出的塑料柱,有的没这个,要用一字螺丝刀插入旁边的孔,就能拔出线。
然后是,那个也可以不并线,有第二个孔。
公牛以前做过广告的,线插入后,用多大的力也没拉出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应该是那种硬线剥一段皮,然后插入接线孔就完事的那种插座,剥线长度插座上有做好凹槽的标记。要卸 ...

多么希望能有照片,看看就懂了

网友:
物以稀为贵

网友E:
买家自己是不安装的,所以并线成本被合入安装费,插座面板厂家没有动力优化面板安装成本,反而电工布线须留三路分支。毕竟并线工作被插座成本承担,逻辑上是混乱的,后续维护也存在困难需要有足够的同款插座。倒不如独立此并线功能,使用并线端子,通用性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家自己是不安装的,所以并线成本被合入安装费,插座面板厂家没有动力优化面板安装成本,反而电工布线须留 ...

发现你还是总能回答到核心点上
倒不如独立此并线功能,使用并线端子,通用性更强
我决定采用wago接线端子了,虽然,遭到传统保守电工的反对
然后,我查了国家标准,意外发现,其实国标首先让采用接线端子

国标《GB50303》:明确说明:可以使用导线连接器亦或是导线缠绕塘锡,且连接器排名在前

17.2.3 截面积6mm2及以下铜芯导线间的连接应采用导线连接器或缠绕搪锡连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线连接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GB 13140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导线连接器应与导线截面相匹配;
2)单芯导线与多芯软导线连接时,多芯软导线宜搪锡处理;
3)与导线连接后不应明露线芯;
4)采用机械压紧方式制作导线接头时,应使用确保压接力的专用工具;
5)多尘场所的导线连接应选用IP5X及以上的防护等级连接器;潮湿场所的导线连接应选用IPX5及以上的防护等级连接器。

2 导线采用缠绕搪锡连接时,连接头缠绕搪锡后应采取可靠绝缘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