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吊扇电容选购问题,450v可换500v吗?

楼主(2025-09-05):
吊扇转的很慢了,想换个电容,原装的是CBB61 2uF 450v的,

看中了一个同规格电容、带厂名的;

但详情里,店家讲原材料短缺,450v的可能会缺货、改发500v的。

如果改用500v的话,会出啥问题吗?谢谢

网友:
你赚了50v呢

楼主:
不求多赚,只求没副作用

网友:
楼上说的是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求多赚,只求没副作用

副作用就是可能电扇比它先坏了

网友A:
完全没问题,耐压还高了呢,只要容量一样就行,用300V的都可以

网友:
耐压高没问题的

网友:
没问题,完全可以换

网友:
电子领域,耐压高是第一要素,越高越好,前提是其他参数也要符合,比如容量,体积,频率响应,电流,内阻等等。

反正后面这些都能符合,耐压越高越好。

网友:
这不就赚到了吗,耐压高的价格还贵一点。

网友:
耐压越高越好,这个没啥

楼主:
门外汉不懂,多谢各位

网友:
CBB涤纶电容,单相交流电机的启动电容,基本上只要是这个品种就能替换上去,无非就是启动速度有点区别而已

网友:
耐压可以高,不能低。

网友:
只要质量不合格,耐压再高也白搭

网友:
你换耐压1000V的更加安全。只是体积会更大,里面能否容纳得下是个问题。当然,首先得是正品。一般而言,代换原则是高压的可以替代低压的,而低压的不可替代高压的。对于电容而言,耐压高的正切损耗更低,有时故意选耐压更高的以达到电路的设计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问题,耐压还高了呢,只要容量一样就行,用300V的都可以

你段位这么高,不要误导新手。220V的交流峰值已经310V左右,你让人家用300V的电容?

网友:
买450V发500V的,这是赚了。

网友:
没问题直接用

网友:
只要其他参数一样,体积装得下,耐压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