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求教!想建立一个小局域网,完成多个点位视频监控和多点温度采集等功....

楼主(2025-09-05):
想在一个农村小院中实现在局域网中(不通过外部网络)多个点位的视频监控,超过30个点位的温度采集,和温度记录并形成温度表格曲线保存到电脑中,用手机在局域网范围内操控全部照明灯开关,同时还可以查看各点监控和查看各点的温度。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是否有大致相同的案例可以参考!先谢谢了!如果可能自己动手是不是可以完成。

网友A:
现代大棚种植和养殖的方案适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代大棚种植和养殖的方案适合你的要求

这个是个小型酒厂多点测温是测量发酵缸的温度。需要记录测温温度并且保存到台式电脑中随时调用。监控也需要保存到电脑中,监控视频大概要保存7天左右。

网友:
本来想推荐了一些,一看是酒厂那就没写了,

因为它有很多成熟的方案,特别 温度探头,有专用的

网友B:
控制和温度检测可以用Home Assistant,视频监控海康,大华,tplink,随便什么

网友:
Home Assistant+ESPHOME我感觉可行的

网友:
我也想要个这种方案,wifi互联的小局域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和温度检测可以用Home Assistant,视频监控海康,大华,tplink,随便什么

再加上 ESPHOME 就足够了

网友C:
机房环境动力监控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和温度检测可以用Home Assistant,视频监控海康,大华,tplink,随便什么

纯小白是否可以自己动手搞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纯小白是否可以自己动手搞定?

无线路由器提供wifi,同时承担网关功能。很基础的功能啊,不清楚你疑问的点在哪里。

网友E:
视频监控(dvr)有线/无线+ 数据记录仪+wifi 开关

(要一个整体覆盖的无线网络)

一个产品负责一块业务,整合到一起了崩盘就心累了

网友F:
这种设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房环境动力监控系统

在淘宝上找到了这个,价格超预算了,而且好多功能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视频监控(dvr)有线/无线+ 数据记录仪+wifi 开关

(要一个整体覆盖的无线网络)

可以考虑字符叠加器+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路由器提供wifi,同时承担网关功能。很基础的功能啊,不清楚你疑问的点在哪里。 ...

纯新手小白,而且自己连无线路由器都不会弄。而且准备在局域网中要分别连接到电脑和手机进行操作,感觉要有很多课要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设置太多了。

因为预算不多,还想搞成个可以实用的系统,请给个大概的方向,看看自己能不能搞定。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 单独监控系统配合有人边缘网关和各种传感器和开关 上手快施工简单接线设置就行 (不是做广告) Home Assistant+ESPHOME也是好选择 缺点需要会点开发调试基础

网友:
好像有 摄像头可以测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