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可否断肢再植

楼主:
咸鱼买东西送的,断了一条腿
用接骨草外敷有疗效吗?

网友:
挖个洞,焊根软线

网友:
这么大的阻值软线加环氧树脂可以完美修复

网友:
这个阻值,接线的误差可以忽略了吧

网友:
静待楼主的接骨草疗效。

网友:
焊个线,环氧树脂封固应该能继续用。
不过问题是这种电阻除了做自己的基准,实际似乎没什么用。

网友:
都能看到铜 很好接吧 接完拿AB胶一固定 偏差< 1/500k

网友:
修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需要挖骨疗伤吧

网友A:
施主,贫僧这里刚好有黑玉断续膏出售,只要100块1g哦。。。。。。

网友B:
接骨草那时白扯,得用华佗的胯骨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主,贫僧这里刚好有黑玉断续膏出售,只要100块1g哦。。。。。。

你有药品销售资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骨草那时白扯,得用华佗的胯骨疗法。

胯骨,华佗专治股骨头坏死的吗

网友:
楼主是扁鹊在世,华佗再生,堪称孙思邈,李时珍,这点小问题,是轻车熟路,一把烙铁就搞定;他发这种帖子,纯粹就是“逗你玩”。

网友C:
原来是无氧铜镀金的,你另外接的问题是增加了其它的金属材料,会有热电势影响了。最靠谱的就是原来的脚氩弧焊或者激光焊

网友:
这个阻值是50OK还是5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无氧铜镀金的,你另外接的问题是增加了其它的金属材料,会有热电势影响了。最靠谱的就是原来的脚氩弧 ...

我只知道流浪焊

网友:
磨平了直接点焊机点一下就好了,或者直接扒皮焊接!

网友:
挖开一点电烙铁就能引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