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失败!华帝抽油烟机转动困难

楼主(2025-09-05):
自家用华帝抽油烟机,前两周开始出现启动困难的现象,刚开始用爆炒模式还能快速启动,上周开始爆炒模式也不好用了,半分钟左右才能转动起来,启动后一切正常。

就是这货(在家没有拍照,网上找了个照片)

心想应该就是电容容量不足吧,换一个就好。自已尝试把烟机取下来,发现非常沉,加上上方有吊柜,下手困难。根本取不下来。
想着也有三年没有深度清洁了,在网上下单请人拆洗。拆洗时自己换一下电容就好。

于是京东下单拆洗服务,花了130大洋。某多多下单4uF电容2个,2.68元(拆下来后发现这是一个错误)。

型号

昨晚清洁服务师傅来了,清洁师傅一来就说这抽油烟机有蒸气自洁模式,如果来时有使用,应该不会太脏。我一心想着换电容,就说来都来了拆吧!
我协助他,两个人花了好大劲来把烟机拆下来。打开后发现果然不大脏。
待他清洁得差不多后,我拆下电容,发现傻眼了,好大一个电容,7uF的。

就它
体积大容量也比较大。想量一下容量,发现我的万用表没有电容档……
不管了,两个4uF的电容并联,换上去试试再说。清洁师傅人不错,协助我开机测试。结果不出意外的话就出意外了。
按启动键后,电机嗡嗡叫,还是不转,我又按了爆炒键,电机轴刚动了动,师傅就说什么东西烧了……

一看,果然刚并上去的4uF电容,有一个已经冒浆了 如果便宜没好货
转动了一下电机转轴,发现根本转不动,用扳手卡着卡子,勉强能转动,原来如此,电机卡死了,真是难为了这电机……
要师傅把电机拆下来看看能不能清洁,发现是个塑封电机,感觉没招了。

电机真容
加上时间也不早了,22点了,赶紧
让师傅装回电机,我再装回原来的电容。两个人又费了好大劲把油烟机装回去,先将就用吧。明天还得做饭。

结果:花了130多大洋,陪着折腾了一晚上,油烟机故障未排除
问题来了,有大师修过这种塑封电机电机吗?或者必须买新机更换吗?某宝查了一个同型号电机要188大洋,运费 12,不便宜啊,加一点点可以换新机了。

补充内容 (2025-9-9 10:04):
感谢大师的提示指导,油烟机已修复,特此感谢!!

网友A:
电机轴承缺油了?拆开清理干净油毡上加满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承缺油了?拆开清理干净油毡上加满油试试

塑封电机,没有仔细看,应该不好打开。

某宝上找了张照片,全封闭的,看上去无从下手

网友:
轴承损坏,清理加油只是临时的。最好还是更换一个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塑封电机,没有仔细看,应该不好打开。

某宝上找了张照片,全封闭的,看上去无从下手 ...

淘宝上买同规格的替换吧,有几十块的,只要安装孔的位置和轴的长度什么的一样就可以了,没必要型号跟原来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同规格的替换吧,有几十块的,只要安装孔的位置和轴的长度什么的一样就可以了,没必要型号跟原来 ...

感谢指导
我找找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塑封电机,这是坏了就换的节奏啊。

网友:
应该能打开!楼主仔细找找。

网友B:
188加一点点就能买新机?怪不得只能用三五年。

油烟机用17年还正常运行的路过

网友:
塑封电机拆开,加油完事,你这是折腾错了方向,白花了130大洋

网友C:
抽油烟机不可能这么便宜!普通的杂牌都要四、五百,更何况是华帝品牌,起码都要千把块才能到手!

网友:
我家的油烟机都是直接换新,,新技术,吸力更强,,,

当排烟不净时,就得想法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8加一点点就能买新机?怪不得只能用三五年。

油烟机用17年还正常运行的路过 ...

这台华帝,188加个0都不够

楼主:
谢谢!我再考虑考虑要不要再折腾一下。
关键的原因就是机子太沉,取下来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油烟机不可能这么便宜!普通的杂牌都要四、五百,更何况是华帝品牌,起码都要千把块才能到手!
...

当时三件套,小一万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台华帝,188加个0都不够

你自己说的加一点点换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说的加一点点换新机

加一点点可以换个杂牌新机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塑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