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除了贵,用德国 WAGO 接线端子,都是优点

楼主(2025-09-05):
我学习发现中国自豪的高铁复兴号列车全部采用德国 WAGO 接线端子

这种工艺,我是不喜欢。感谢新浪网,它们推荐家用86插座暗盒施工采用 WAGO 接线端子,还与传统工艺做了对比

由于我没有路径依赖,我决定跳船了,使用德国WAGO 接线端子解决家里86插座接线

附注:国标《GB50303》:明确说明:可以使用导线连接器亦或是导线缠绕塘锡,且连接器排名在前

17.2.3 截面积6mm2及以下铜芯导线间的连接应采用导线连接器或缠绕搪锡连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线连接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GB 13140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导线连接器应与导线截面相匹配;
2)单芯导线与多芯软导线连接时,多芯软导线宜搪锡处理;
3)与导线连接后不应明露线芯;
4)采用机械压紧方式制作导线接头时,应使用确保压接力的专用工具;
5)多尘场所的导线连接应选用IP5X及以上的防护等级连接器;潮湿场所的导线连接应选用IPX5及以上的防护等级连接器。

2 导线采用缠绕搪锡连接时,连接头缠绕搪锡后应采取可靠绝缘措施。

网友:
跪久了就站不起来了

网友A:
不要用这种端子,接触面积太小了,项目验收根本通不过。当然了,确实是省事效率高。

网友B:
这玩意接小功率电器可以,别接大功率的东西,接触面太小承受不了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这种端子,接触面积太小了,项目验收根本通不过。当然了,确实是省事效率高。 ...

由于我没有路径依赖,我决定跳船了,使用德国WAGO 接线端子解决家里86插座接线

开发商电工想用也用不到,一个WAGO 接线端子价格,能买一个国际电工这种杂牌86插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接小功率电器可以,别接大功率的东西,接触面太小承受不了大电流

你大概了解都不了解,脱口而出
WAGO 接线端子实验室用120安培电流,即使外壳融化了
连接器依然稳定流过120安排电流,否则,复兴号高铁能采用
复兴号为什么不用胶布,或者国产替代?

网友C:
国外人工贵,端子便宜。国内人工低,端子贵。情况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网友D:
拆一个,看看都有哪些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一个,看看都有哪些优点

央企中国高铁已经为咱们背书了
实验室流过120安培电流,即使外壳融化,不燃烧
用在高铁肯定还耐振动,就是价格贵,一个等价于国际电工插座

网友:
要有民族自信心啊,不然何谈复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外人工贵,端子便宜。国内人工低,端子贵。情况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点赞,大实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我没有路径依赖,我决定跳船了,使用德国WAGO 接线端子解决家里86插座接线

开发商电工想用也用不到, ...

没有路径依赖那就搬德国或者美国去,中国不欢迎你这样的人

时间会告诉你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大概了解都不了解,脱口而出
WAGO 接线端子实验室用120安培电流,即使外壳融化了
连接器依然稳定流过12 ...

实验室数据能和使用状况相提并论吗?120安培外壳融化都能用值得炫耀吗?卖空调的说一晚上只用一度电你也信?复兴号高铁用在控制线路、照明线路还是高负载线路能确定吗?有渠道搞到正品的件还是假货宝上买来就敢用?这玩意我只敢用来接灯线别说是挺方便,接86插座并线我可不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快把你9.3 大那啥阅什么兵邀请函,拍照秀秀,自豪感拉满

9.3不是拿来随便水的,要有敬畏之心,铭记历史。

网友:
呵呵   !越是无知的人信念越坚定。

网友:
WAGO 接线端子 都是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室数据能和使用状况相提并论吗?120安培外壳融化都能用值得炫耀吗?卖空调的说一晚上只用一度电你也 ...

端子的优势在于采用工业化标准生产,只要插接到位,就能稳定达到额定性能。虽然其性能上限可能不及经验丰富的专业电工手工接线,但相比市面上多数不规范的非专业操作,可靠性要高出不少。更关键的是,有数据显示手动密绕的故障率约为千分之一,而WAGO接线端子的故障率仅为十万分之一,二者在可靠性上的差距尤为明显。

WAGO这类品牌的端子在研发设计阶段就经过了严格的专业测试,额定电流、负载能力等核心参数均有明确标准,只要在规范范围内正确使用,就不会出现安全或性能问题——毕竟若存在设计缺陷,厂家也无法立足市场。此外,YouTube等平台上也有大量实测视频可以佐证这一点。因此,在规范使用合格端子的前提下,所谓“密绕接线比端子更可靠”的说法并不成立。

网友F:
2KW无发热,之前老化路灯一个一个并起来180W灯具10台,改天把打了黄油的端子挂咸鱼看卖得出不,一会拆个上传赚点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9.3不是拿来随便水的,要有敬畏之心,铭记历史。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因为在微博看见,名人晒邀请函,判断那一定是很自豪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2KW无发热,之前老化路灯一个一个并起来180W灯具10台,改天把打了黄油的端子挂咸鱼看卖得出不 ...

请问你是通过实践,正面端子带2000瓦以下,没问题?

打黄油给端子,怎么打,是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