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款功放板上很奇怪的整流电路

楼主(2025-09-05):
前两年,网上邮购拆机功放板,8块钱包邮,想着不贵就入手了一块,研究发现整流电路比较奇怪。怪就怪在,这两组交流12V输入,一组经过全桥整流接总电源的滤波电容,另一组的一端直接接总电源的滤波电容的负极,另一端经一个比较大的二极管(半波整流)后直接接总电源滤波电容的正极,不知道各位遇到过没有,为什么要这样?见图

楼主:
此板共有三种集成电路,一种是音量、音调控制?型号是CD3313EO,一种是功放CD7379C,另一种是运放4558两个。

网友:
的确少见,相当于一个全桥电源和一个半波整流电源并联使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二极管那一路不是接变压器的,而是外接直流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二极管那一路不是接变压器的,而是外接直流电源的。

我也觉得是外接电池的

网友:
那不就是半波整流吗,或者直接接直流电进来也行,比如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二极管那一路不是接变压器的,而是外接直流电源的。

应该就是这样,还带一个二极管防止直流输入反接

网友:
把端口的标示拍清晰一点看看。。。。。。
大概率如3楼所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外接电池的

这一路是直流输入吧?

网友:
3楼大神讲的对,老式的交直流供电都是采用这种方法,下面的二极管是防止反接的,电路没毛病啊。

网友:
还有楼主说的12V接口,但是图片偏偏没有拍一张接口正面丝印图,第一张图模模糊糊,丝印看着不真切

网友:
3楼说得正确,9楼补充了二极管的作用。这种设计在曾经的联想台式机组件功放见过。作用是可单独接220V交流电,也可以从主机电源处接12V供电。可能是为了减少一个交流电插座,又或者与主机联动作用。

楼主:
正如三楼所说,应该是接直流和接交流各一组,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二极管那一路不是接变压器的,而是外接直流电源的。

我也认为就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是自己空想输入都是交流12v

网友:
有丝印说了电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路是直流输入吧?

这样转一下就很清晰了。
12vcon1,12vcon2是12V交流插口;12v和GND是12V直流插口。

网友:
那个是外接12V的输入。

网友:
半波,全波电压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双12V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