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悦盒如何救砖

楼主(2025-09-05):
公司有个闲置的华为悦盒,因是电信定制的无法使用,遂上网找了个刷机教程下了个包用U盘刷了下,等进度跑完以后发现无法开机,请问大佬是刷成砖了么?是否能重新刷?现在是只亮一个显示灯,以前是亮两个显示灯。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去查教程,这玩意儿貌似WAWEI官网有刷机工具,刷机包的话在某些论坛上有

网友:
差点看成搬砖(游戏搬砖挣钱的意思)

网友B:
华为这个型号的机器是刷不死的,可以接上TTL,用海兔一个分区一个分区刷。

网友C:
好像这个是最好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教程,这玩意儿貌似WAWEI官网有刷机工具,刷机包的话在某些论坛上有

好的谢谢,手机刷机会弄,机顶盒头一次刷就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这个型号的机器是刷不死的,可以接上TTL,用海兔一个分区一个分区刷。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这个是最好刷的了

可能是太老了,刷机包有问题刷成砖了

网友D: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2025-10-23):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我已经刷好了,这个机顶盒貌似只能用8G的优盘刷,如果还不行应该就是底包的问题

网友:
重新刷一遍应该能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