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给一台电脑音箱加装蓝牙后出现故障

楼主:
一台比较老的杂牌电脑音箱,一个大的低音炮有源音箱,加两个小的高音音箱组成,低音炮音箱里面是三路TDA2030A集成电路组成的三声道功放,分别担负左右声道和低音声道。
为了美观和方便,前阵子给它加上了蓝牙模块,本以为这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不该有任何问题,结果加上后,声音非常小,一度怀疑是蓝牙没有链接好,就把蓝牙去掉后,还是声音很小,这时候才把目光聚焦到功放板上。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低音功放通道一个22微法的电解电容失去了容量,也有一个薄膜电容的一脚虚焊,补焊和换掉问题电容后故障排除,再次接上蓝牙板,也能够正常使用。
世间的有些事情就是很怪。加装蓝牙板之前,音箱工作正常,加装之后就出现了问题,而且还不是因为加装蓝牙版造成的。

网友A:
老机子出问题呢,主要是破坏了灰电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子出问题呢,主要是破坏了灰电平衡……

哈哈,这确实有点玄呢。

网友:
这是哪个啥定律呢,,有人说过,,忘记了,,,大概就是测试的时候都是好的,安装上就出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把隐藏的故障给解决了

网友:
年轻时就爱听低音炮的重音,现在一年都听不了几首歌。

网友:
搞维修的人才会闲着没事这么搞。

网友:
和加的蓝牙模块没关系

网友:
我喜欢用那种外置盒式蓝牙接收器不需要拆音箱。

网友:
内脏换掉!!上个胆机玩玩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