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一波三折,尝试对小区的铁虎3.0版道闸系统,进行芯片级维修,终于成功

楼主:
如题,小区的道闸系统无显示很久了,也没有声音,一直将就着用,直到摄像头也无法识别车牌了,才被迫维修。找到原来的安装工人,说停产了,买不到配件,解决不了,只能整套系统(双进双出,四个道闸全换)总体要2W+。于上我把这活揽了下来,看看能不能维修一下。
如题,就是它们,入口的还能识别,出口的识别不了。

第一步,先解决主要问题,摄像机无法识别车牌故障,万能的闲鱼,淘到了同型号的摄像机,但是内部固件与其它的3个版本不相同,刷了一下,匹配了。

第二步,解决屏幕无显示问题,拆开一看,显示控制主板已经进水烧毁了

于是,万能的X宝,淘了一块可以代换的主板,原来的屏线是2排,新的是1排,需要把原来的屏串联起来。

这是LED屏后面的东东,说白了就是各种组合,不用过多解释,大家都能看明白。

换好了驱动板,发现还有问题,下面这块灯板,也因进水,只显示半边字

经查,是这片SM5166P芯片挂了,还是万能的X宝,2.59元包邮3片SM5166PF,只用了1片

芯片换好,终于可以显示了,但是,字体的颜色怎么不一样?

联系卖家,说是按主板后面2个按键,改为“双色”就可以了,可是改完以后这样,第一、二、四行为红色,第三行为绿色。可是原来的是第一、三行为红色,第二、四行为绿色。

于是又各种折腾,卖家让装到摄像头上再设置就可以了,于是装机

终于正常了

总结一下,主要是开始对道闸系统不太了解,不明白开闸的原理,是由电脑控制还是摄像头控制,还有车辆的出入关系。弄明白了以后挺简单的,加上现在兼容的配件也可以代换,稍有点动手能力就可以完美修复。再就是室外用的电子产品,一定要做好防雨,这样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网友:
这都能修,撸主牛A啊,我想知道维修费给了多少?话说防护那么好干啥,坏了换新的不又能增加GDP了么?

二○二五年九月五日

网友:
能给简单介绍一下信号控制链路关系吗? 感觉像是摄像头识别车牌号,后面要连到服务器上校验,之后下发开门指令,然后执行开门。
另外,这些板子上是有固件支持的吧,厂家都没了,也能找到兼容产品?

网友:
厉害,一般人感觉也做不来

网友A:
2W的工程楼主2K搞定业务又扩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W的工程楼主2K搞定业务又扩宽了

如今的经济状况,也是为业主省钱嘛

网友:
楼主这维修费最少要1000才行

网友:
没把你的车牌输进去,加个白名单?

网友:
厉害,芯片级维修,这两天研究8266智能模块刷ESPeasy死后连不上不能刷写

网友B:
车牌识别全是摄像头来做的吗? 还是后面接一个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牌识别全是摄像头来做的吗? 还是后面接一个处理器?

是摄像头来识别的,摄像机后台可以设置识别区域,以及灵敏度等。电脑输入车牌到摄像头,摄像头识别对比。开闸可以由摄像头控制(脱机)或是电脑主机控制(联机)。

网友:
高手啊,尤其是查芯片问题,一般人还真查不了

网友:
厉害,芯片级维修了

网友:
你为小区省了2万多,小区的业主们应该感谢你,物业应该免除你的物业费

网友:
修好  喷一些  三防漆 ,可以 防水防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