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目云梯WiFi扩展器CMCC-DWE1A能刷机吗

楼主(2025-09-05):
大佬们,和目云梯WiFi扩展器CMCC-DWE1A使用MT7628NN主控,请问能刷OP吗

网友A:
能刷OP但是不建议,会丢失USB上网和配置的能力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刷OP但是不建议,会丢失USB上网和配置的能力

其实硬件支持的话,OP是可以通过自带的USB口传输的

和目云梯WiFi扩展器CMCC-DWE1A刷BREED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5464-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硬件支持的话,OP是可以通过自带的USB口传输的

RNDIS毕竟要走USB协议会有一定的延迟,虽然不打游戏的话感觉不到,可是如果跟我一样打游戏外加常年BT挂下载根本走不动网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NDIS毕竟要走USB协议会有一定的延迟,虽然不打游戏的话感觉不到,可是如果跟我一样打游戏外加常年BT挂下 ...

那你猜它原来是通过什么方式走的数据
那个高通410的随身WIFI还不一样是用这个协议,跑不动只能说处理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猜它原来是通过什么方式走的数据
那个高通410的随身WIFI还不一样是用这个协议,跑不动只能说 ...

单片机,支持RNDIS,自然是原生支持,这方面接触的少基本都是用WIFI或者LAN直连,最近倒是有听说过新的USB网卡不管是无线还是有线,延迟都做到一个很让人满意的程度了,等以后一站式路由出来了我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