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emmcU盘可以高强度使用吗

楼主:
听说这种U盘发热很大,如果出现坏块能重新量产吗

网友:
"如果出现坏块能重新量产吗"

出现坏块,最好的结果就是只读

早些年的时候见到过emmc挂壁的只能手机,捡过一个烂货回来上读卡器,直接不识别。

网友A:
U盘的EMMC一般都不咋耐,还是很佩服MCU内部的Flash,那是真的很耐用,我拿来模拟EPPROM使用几年一直用还是没有报废.

网友:
ns1081 只是读卡器芯片的一种,不能代表所有emmc

网友:
emmc 适合自己有旧手机拆了做,新买u盘不建议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的EMMC一般都不咋耐,还是很佩服MCU内部的Flash,那是真的很耐用,我拿来模拟EPPROM使用几年一直用还是没有 ...

你说的真对---外部的存储器相对RAM来说,速度低且擦写次数有限,CPU内集成的缓存,速度既快,寿命也不短于CPU。

网友:
这种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emmc正常用问题不大,毕竟早些老手机和现在的低端机为了节约成本就用的emmc,让swap和国产软件这么糟蹋的情况下还是能坚持一两年的
但是这个NS1081我不太喜欢,似乎因为没有VCCQ1.8V颗粒发热大,听说不能跑圈还会烧颗粒
找到的资料说NS1081是读卡器主控,那坏块管理应该是由emmc管理的,应该没法用ns1081的工具重新开卡的

网友:
新买没必要这种u盘,尤其大容量的
这东西是“废物利用”的办法之一,不是最优解

网友:
一般DIY市场EMMC的货源只有报废主机或者老旧设备拆解这一条路,从某个角度来说比报废硬盘拆颗粒做的U盘更不靠谱,所以别存放重要数据就行,指不定哪天它就坏了

网友:
2025年了还没下载京东APP么

网友:
EMMC速度应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