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上这个炸掉的零件是保护三极管吗?

楼主:
同事一块福仪FY81万用表在二极管档位量700V直流炸机了(直流750V档位和二极管档位挨着),连表笔都炸出来了
拆机看保险没断,只有热敏电阻炸了一个,Q9  Q12是保护三极管吧?可以用s8050代替吧,热敏电阻用MZ4可以吗

楼主:
正常开机,其他的档位正常显示,应该主控没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开机,其他的档位正常显示,应该主控没坏吧,

插座旁边的元件直接更换,Q9、Q12的三极管及周边都要更换。

网友A:
Q开头一般是晶体管,保护二极管一般是 D开头.但看电路又不像三极管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开头一般是晶体管,保护二极管一般是 D开头.但看电路又不像三极管用法.

我看这个牌子的表我看拆解的Q好像大多是1T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开头一般是晶体管,保护二极管一般是 D开头.但看电路又不像三极管用法.

是的!但有时万用表会将Q当D用。

网友:
两个三极管对顶充当双向齐纳管用于稳压芯片输入引脚,q9一侧接地q12一侧接转盘到芯片引脚。误测高压时,稳压管承受电流,ptc限制电流,瞬间有0.5A,显然ptc没来得及响应增大阻值就炸了(耐压不足),剩下三极管也过热冒黑烟(开路前已积聚过多热量)。如果三极管还能导通可以继续维修,换同等体积mz4、1200欧以上。
耐压越高ptc体积越大,不过稳压管和走线也需要增强,确保更高电压ptc先失效。强弱顺序:走线>稳压二极管>ptc,真正1000V防烧的表用料会扎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S8050吧。

Q12还残留一半,仔细辨认印字应该是1P,这个该用什么代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有时万用表会将Q当D用。

Q12上印字1P

楼主:
我把Q9 Q12清理下来后转盘在蜂鸣档还是一直叫,保护三极管取下来后还这样是否正常?
Q9左上一点有个过孔铜箔也缺了一点,准备改天飞线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