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欠,好好的小米R3G为了补个电容,现在变砖了

楼主:
看到有几个空焊盘,想着加个钽电容是不是会稳定一点,然后就焊了一个钽电容,但焊完后不开机了,拆了电容还是不开机,,一看旁边有个0402的电阻不见了(不确定本来是不是就没有),谁知道这个电阻到底有没有?,有的话,是多大的?

8楼找了一张别人的拆机图,,有这个电阻,分析了一下,一头通3.3V,另一头通48脚的flash下面,估计是个上拉电阻,焊了一个10K可以开机了,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网友A:
不作死就不会死系列...

二○二五年九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作死就不会死系列...

去年有一个,为了加个大的点散热片,翘原来的散热片的时候,把cpu干下来了,也报废了【新提醒】这个星际宝盒cpu上的散热器如何拆下来?(刚刚板子又干废了) - WiFi/路由器 数码之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有一个,为了加个大的点散热片,翘原来的散热片的时候,把cpu干下来了,也报废了【新提醒】这个星际宝盒cp ...

这不是大家都走过的路么,不砖个三五台咋提升经验?

二○二五年九月五日

网友B:
楼主用的啥烙铁

网友:
以前拆开设备,看到一堆空焊盘就想补齐,手欠弄坏几个后就不敢动了想想可能是厂家挖的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有一个,为了加个大的点散热片,翘原来的散热片的时候,把cpu干下来了,也报废了【新提醒】这个星际宝盒cp ...

我能想象,散热片带着CPU干下来的时候,今年夏天三伏天的心情瞬间变成冰箱里冷冻室的温度时的场景!

楼主:
刚刚找到一张拆机图,原来是有电阻的。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电阻是多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啥烙铁

936的刀头

网友C:
如果主板上有电池,动手前一定要搞清楚,否则很可能会给自己上一课

网友D:
先上10K,慢慢往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主板上有电池,动手前一定要搞清楚,否则很可能会给自己上一课

拔了电才焊的,确定没有带电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上10K,慢慢往下试

有道理,不行,再减小阻值,,搞不好是个0R也可能

网友:
淘宝买一个,买好运费险,,到手拆开看看多少。在还给人家

网友E:
你先确定那个焊盘之前有没有焊电阻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确定那个焊盘之前有没有焊电阻的痕迹

8楼找了一张别人的拆机图,,有这个电阻,分析了一下,一头通3.3V,另一头通48脚的flash下面,估计是个上拉电阻,焊了一下10K可以开机了,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找了一张别人的拆机图,,有这个电阻,分析了一下,一头通3.3V,另一头通48脚的flash下面,估计是个上拉电阻 ...

看看稳不稳定呗,能正常用就没事

网友:
天天拆,难道不是手欠。

网友:
先拍照再动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能正常用就没事,别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