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指示灯旁的小电容掉了 有影响吗?

楼主(2025-09-05):
给230w台达剪线电源接线弄掉一个电容 连着电源指示灯的,但是指示灯还正常亮,看起来应该是连着指示灯的,请问掉了有什么影响吗?现在电源可以正常用。

网友: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它是并联指示灯,目的是让灯亮的更稳是吧

网友A:
应该影响不大,最好还是焊回去。因为我理解这个电容是旁路感应交流电压的,要不然没输出也会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影响不大,最好还是焊回去。因为我理解这个电容是旁路感应交流电压的,要不然没输出也会微亮 ...

如果只是影响灯就无所谓了,因为这个电源的外壳根本没有灯  亮不亮都看不见

网友:
你能肯定它是电容而不是电阻?

网友:
没有也可以用 纠结的话 焊一个上去

网友:
感觉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没什么影响,可以从旧板上拆一个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