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欧普MT001-12X台灯

楼主:
家里孩子书桌的台灯是欧普的,型号是MT001-12X,前几天突然不亮了,拆开看是电解电容鼓包坏了,在PDD买了电容,换上就好了,上传记录一下。

1. 台灯的样子

这是底座恢复后的照片,其实底部的泡沫垫可以不用撕坏的,事后发现只要摸到那3个螺丝的位置,可以直接用螺丝刀拆下螺丝。

2. 就是这个电容鼓包了。没焊下来前忘记拍照了。

3. 照明部分的电路板,那个有点歪的就是新换上的电容,比原来的稍微大一点,只有歪着了。

4. 这是触摸板的电路板

换电容后恢复正常了。只是发现待机没开灯时,电路板位置的外壳都有点发热,不知道原来是不是这样,所以现在都记着用完后把插头拔了。

网友:
这个造型和小猿学练机送的那个很像哇。

网友:
拆了个台灯。

网友:
看来是通病。

网友:
待机都发热,还是有问题

网友A:
直入220?一般都是外置电源

网友B:
46个LED有怎么多吗

网友C:
待机都发热,看发热位置是哪个零件。

网友D:
PWM调光,触摸板那块单片机控制输出PWM信号。我的就是这块单片机烧掉了。没办法,淘宝买了一片电机PWM调速的模块,接上去,直接用旋钮控制,也能实现开关和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入220?一般都是外置电源

对,插头线直接接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个LED有怎么多吗

灯板没拆开看,应该有吧,欧普好撇也是牌子货,不会虚标的。反正很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机都发热,看发热位置是哪个零件。

感觉能正常使用又不想动手,等下次坏了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调光,触摸板那块单片机控制输出PWM信号。我的就是这块单片机烧掉了。没办法,淘宝买了一片电机PWM调速 ...

你真厉害,要是我就不会修了,我只会一点简单的。

网友:
欧普灯具做工相对不错,你这内置电源,插电电源就通电,会有一定热量,可以找个带开关的插座,不也是断掉插座开关即可。

网友E:
这个算牌子货,装修装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算牌子货,装修装的就是

目前使用近一年时间还行,还要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