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小新Air 14ITL 2021款笔记本改圆形DC插座充电-避免TypeC充电损坏主板通病

楼主(2025-09-06):
话说8月下旬在四川老家修的那台联想小新笔记本是TypeC充电的(联想小新Air 14ITL 2021款笔记本二修机不充电-多颗元件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后来跟美女聊天时讲到C口充电当线在摇动时易串电20V烧坏主板相关元件,主板上有个预留的20V直流输入插座,可以改DC插座充电就不会产生这类问题了,美女听了后电脑也用了一周左右觉得要改改充电口,于是乎就有了这个贴子发出来,话不多说,直接开干拆机准备改,DC插座线已买好

拆下两颗转轴铁片上的螺丝(原本是3颗螺丝,被上家维修弄掉了一颗),C壳里也有DC插座位,只是壳外面没开孔,壳里的塑胶位有根筋条得打磨平,细心的人会发现的!

拿起我的打磨笔一顿騒操作,一个小孔就有雏形了

孔的位置全靠感觉,打磨得基本圆,不会绝对的圆,位置不能偏,反复要搞很久的,别想得简单,看似简单做起来就有难度的

装上DC插座看看

来个特写!

DC插座线另一端直接插主板上

转轴铁片压下并锁好螺丝,手上没有同类螺丝,不然就补回一颗了

插上4.0mm的DC插头看看,挺好

插DC充电试试,充电供电是OK的

装好电池准备合后盖,内部要保持相对干净

合上后盖锁好螺丝

看看效果,似乎有点椭圆,拍的角度问题及壳那位置是向内斜的(与耳机孔那不在一个平面上),实际没有那么椭

插上DC头充电,充电灯亮起了,这里我用的PD20V转接头

特写下,旁边的type C口仍然也可充电的,但还是尽量少用

最后看看充电的电压电流功率,完美改好DC圆口充电

END

网友:
昨天还刷抖音刷到改的,不改一烧一串芯片全坏!

网友:
嗯,还是圆口的DC安逸。TYPEC做20V的供电口还得思量一下。

网友:
手艺好,技术一流

网友:
利用Type-C充电来计划报废,是一大发明

网友A:
计划报废失效了,小心律师函警告

网友B:
明明预留了插口,出厂故意阉割,良心大厂

网友:
2021款小新.我换了typec座子,那是我第一次换这玩意,下面用发热片烤着,上面用热风枪吹,竟然完美拆下了。

网友:
前几天刚在B站看过视频

网友:
完美,虚焊,烧主板,良心想真是越来越不靠谱。

网友C:
厉害了,竟然还有匹配的电源端子.

网友D:
我赶脚sean版需要一支宝塔钻头

网友:
插座接口与引线是专门用于改造升级的,开孔手艺不错,匹配性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赶脚sean版需要一支宝塔钻头

是的,不然可以钻得很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竟然还有匹配的电源端子.

本身就是有预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预留了插口,出厂故意阉割,良心大厂

计划性报废呗,反正C口用久了必松,一松的话,用户就可能会去摇,然后可能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划报废失效了,小心律师函警告

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关心的是美女呢?

二○二五年九月六日

网友:
预留这个插座就很有玄机

网友:
计划性报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