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大佬们,我有一批U盘,SM3267ae 3281ab一拷贝东西就掉盘

楼主(2025-09-06):
大佬们,我有一批U盘,SM3267ae 3281ab一拷贝东西就掉盘,diskgenius扫描坏道全绿,我用工具量产了还是一样,一拷贝就掉盘,这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有大佬能帮帮忙指点迷津吗

网友A:
是什么颗粒方案呢,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
内存颗粒坏道太多了

网友B:
与芯片颗粒有关,近年来发展很快,你能找到的检测工具早已不适应某些新型主控和颗粒了,并且发现某些软件早就停止了更新,

网友C:
颗粒坏了吧

网友D:
不知道哪里耗来的羊毛。
天天就知道耗羊毛。

网友:
掉盘一般是固件问题或者是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颗粒方案呢,发个照片看看

3267ae+29f48b2alcmg2
3281ab+29f64b2alcth1
图片好像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坏了吧

坏块一般都是几十个坏块,几十个坏块会导致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哪里耗来的羊毛。
天天就知道耗羊毛。

确实是想薅羊毛,闲鱼入手的,商家跟我说都是正常没问题的64gU盘,快一年了,前几天才拿出来看,炸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芯片颗粒有关,近年来发展很快,你能找到的检测工具早已不适应某些新型主控和颗粒了,并且发现某些软件早 ...

两种盘有一种主控和颗粒量产工具都能识别出来,有一种颗粒识别不出来

网友E:
这个不好说,可能闪存质量有些问题吧。用黑片工具开试试看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有问题,或者是颗粒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好说,可能闪存质量有些问题吧。用黑片工具开试试看

3267ae的黑片工具找不到,3281ab的,开不了,直接爆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67ae+29f48b2alcmg2
3281ab+29f64b2alcth1
图片好像上传不了

3267贴的,不像是英特尔的正片颗粒,颗粒体质差,没得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7贴的,不像是英特尔的正片颗粒,颗粒体质差,没得办法

大佬看看,

网友:
被反向薅秃了

网友F:
几块钱一个的话还是不亏   当买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块钱一个的话还是不亏   当买主控板

一个要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