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buck电路 未知sop8芯片 求助

楼主(2025-09-06):
是欧普LED驱动器DCN135D320HW中给2.4G和WiFi供电的电路还有个转3.3v的没画,这个8脚芯片被打磨了,网上查了一圈,没找到对应脚位的,有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
串联型稳压电源电路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1014-1-1.html 参照下这个贴子,有点象

网友:
可以使用PN8035/8038/8039间接代换。
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1014-1-1.html 参照下这个贴子,有点象

PN8035/8038/8039跟你这个一样,我用过这家的AP8003,外围简单,暂时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如果有空间,可以改成普通变压器,稳定耐用

网友:
这个电路好,可以用来给高压直流电机调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