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24伏电动卷帘门控制器

楼主:
朋友的卷帘门坏了,不能开也不能关,让我过来看一下。拆开控制器里面有两个12伏的铅酸电池,没有鼓包,外观正常,怀疑电池损坏,拆下测量发现一个有二点几伏,另一个四点几伏?充电电压有28伏。用可调电源给电池充电,四点几伏的就要变三点几伏了,电压居然越充越低??撬开电池发现电解液已经干了,买瓶纯净水灌进去,手摸电池居然开始发热,电压下降到零点几伏,彻底完蛋了!
控制器质量还不错,用的是环形变压器,全桥整流后一路给电池充电,另一路控制继电器输出正负电压的电机。控制部分用的是。另一组15伏电压,其他无线接收电路已经超出本人的知识范围
另外控制器下面有一个左右波动的开关,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没来得及检查电源板,马宝买了新的电池,等电池到货以后再安装上去看看充电板有没有问题。图片顺序有点乱,大家请见谅。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A:
长见识,电池容量只有5AH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

网友:
没想到这玩意里面还有电池。

网友B:
这变压器是铝线的吧

网友C:
这咎应该十几二十年前的产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电池容量只有5AH

上次拆一个12伏的那种更垃圾,充满电开门不到一米就报电压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变压器是铝线的吧

不清楚,别人的没好意思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咎应该十几二十年前的产品了吧~

不太老。2022年的,

网友:
这电池是12v的吗?这么小

网友:
电动门控制器基本都是24V的吧

网友:
断电了也能操作门开关

网友:
这个可以用锂电代替吧

网友:
若是不用遥控功能,不如用倒顺开关加直流电源简单可靠。

网友:
2022年出厂的,铅酸就不行了,说明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变压器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