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终于发现18650自动断电的秘密了

楼主(2025-09-06):
这个东西的盖子上有一个自动减压阀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把里边的铝片给撑起来,就断电了,然后把铝片从正极用一个螺丝刀伸进去压下去,就又通电了这个小小的设计以前一直没搞明白今天拆了几个,终于看明白了。

网友A:
这双手用的时间不短了

网友B:
这是安全阀。一旦弹起,就别再骚操作给它压回去了。

网友:
和平,你这指甲该剪了

网友:
网上不是用牙签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安全阀。一旦弹起,就别再骚操作给它压回去了。

是的,容易炸

网友:
这个不是几年前就有大佬发过详细拆解剖析的贴子了吗?可能当时楼主没看到。

网友:
一看这指甲就知道这是久经沙场的老手

网友:
学到了,还有安全保险措施

网友:
铝片???铝片接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双手用的时间不短了

能拆成这样的手少也用了十多年的

网友:
很早就有帖子泄密的

网友:
能拆成这样的手……

网友:
你猜猜他为什么会弹起来?猜猜他为什么叫安全阀?压回去小心充放电的时候爆炸

网友:
安全阀动作等于扯断了铝片,那么再压回去安全阀,铝片只是重新贴在一起,远没有达到未断时的导电性能,电池也是等于废了吧?

网友:
还没看明白断开的地方

网友:
曾经也这样玩过,压了以后当时是感觉好了,但是放手电里面用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时间又断了,可能是大电流通过触点发热又断了,而且压的时候控制不好会把上面薄薄的金属片压破,当时没有发现,放入手电里面漏液了,把一个手电筒给腐蚀了,造成更大的损失,教训深刻,再也不这样玩了,只要是这样的电池统统有害垃圾桶处理。

网友:
这要是软包的,差不多鼓成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双手用的时间不短了

灰指甲快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安全阀。一旦弹起,就别再骚操作给它压回去了。

弹起就断电了,压下去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