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6比亚迪宋无钥匙感应故障艰辛自修

楼主(2025-09-06):
      这次故障断断续续修了近一年,前期是因为检修方向错误,后期是因为智能钥匙盒(智能钥匙控制模块,位于手套箱后方,连接着电脑、转向轴锁、启动按钮、车内和车外低频感应天线和门把按钮、高频天线控制模块。低频天线负责无钥匙感应功能,高频天线负责遥控按键锁车和解锁)其中一把钥匙同时存在故障,导致维修进程进一步被拖长。分享大家参考
      车是前年春节在老家的时候出故障的,大概一个月有个两三天会恢复正常,故障时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会失灵,要把钥匙贴到门把手和启动按钮上才能感应到,但远距离遥控按键锁车和解锁又是正常的。用备用钥匙测试是同样的故障,所以当时排除了钥匙故障。
      之所以拖了一年多才着手修是一直以为是线路故障,以为那根线被老鼠咬了。因为下雨后经常出现故障,而连续晴天几天后又偶尔恢复正常。直到把智能钥匙盒前端和后端的线路都排查了一遍后才步入正轨。接下来就是瞄准智能钥匙控制盒了,小白不懂信号也没示波器,只能检查电源,电源经过滤波后进入电子功率开关芯片V8460A,再进入升压芯片MC33063A,再进入TPIC84000T低频天线应答芯片。
1.测量电源前端TVS二极管阻值有点差异,且升压芯片输出只有19.5V,跟规格书里的38V差异很大。怀疑上年头老化了,就把TVS和主滤波电容换了,未修复。
2.由于升压芯片输出电压没有规格书上那么高,自我感觉偏低,第二次就把升压芯片和电子功率开关一并更换了。未修复。
3.电容值测量虽然正常,但万用表并不能确切判定,就把剩下的电容又全换了。用的都是尼吉康的电容,真心难拆。未修复。
4.最后更换TPIC84000T低频天线应答芯片,这个芯片连着所有低频感应天线,第一次更换后立马恢复正常了,但当时电路上我还焊着很多用来测电压的线,就又拆下来把线去掉,最后复装发现又恢复到最初的故障了。这时候其实是车钥匙故障导致的,智能钥匙盒的故障其实已经恢复正常。由于开修之前用备用钥匙测试时已经排除了钥匙故障。所以这时想半天,自我猜测是因为热拔插智能钥匙盒导致TPIC84000T低频天线应答芯片再次损坏,就又买了一个再次更换TPIC84000T低频天线应答芯片,这次断电更换后居然还是未修复。一个头两个大。
5.没辙只能将就用了2个多月,然后我车钥匙上的遥控按键锁车和开锁都失效了。这时候我就把备用钥匙拿出来用了,这时居然发现是无钥匙感应全好了,这时才确定原来的钥匙出故障了,大概率是车钥匙经常从口袋里掉地板上摔坏了,对比好的钥匙和故障钥匙各个电容电阻压降阻值都一样,初步判断没有问题。在我拆除了我加装的遥控启动按钮和漆包线后(钥匙改装贴点击直达老站),无钥匙感应恢复了,但所有的遥控按钮失效,按下时遥控也亮灯,但车无反应。更换了故障钥匙的晶振也没有作用。那位大神能指点下吗,遥控上就两个芯片,一个是RF112无线发射芯片,一个是NXP F7952A15智能钥匙芯片。感觉是RF112故障,因为如果是NXP F7952A15故障,那应该无钥匙感应也会失效才对,可RF112每个脚位对地阻值跟好的钥匙又是一样的,感觉也没坏。
总结:故障原因一定要从易到难排查,故障方向也要全面排查。我这次就是智能钥匙盒和钥匙同时有故障,判断错误才导致修的这么艰辛。

网友A:
外力导致一堆故障,没想到盒子也修上了

网友:
坚决支持自己折腾

网友B:
宋的轮速传感器8年寿命,估计你的应该是换过了

网友:
能修好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修的真的很艰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宋的轮速传感器8年寿命,估计你的应该是换过了

还别说,算的真准,我换过两个了,哈哈。还发过贴,用最笨的方法找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力导致一堆故障,没想到盒子也修上了

修理店说什么电脑坏了,钥匙控制模块也坏了,说7k左右。我真是服了,张口就来

网友:
牛人,论坛人才多,什么够搞

网友:
这工艺,比一些家用电器还差。

网友:
不容易啊,修复好了就好,恭喜楼主

网友:
这种故障要有专用电脑检测仪才好判断原因,花了这么多时间芯片级维修,很多人都做不到!

网友:
芯片级维修,牛人

网友:
我前两年装的大众蓝牙钥匙系统,也出过类似的问题,但问题出在蓝牙模块上,用一段时间就有偶尔出现蓝牙控制不了,也就开不了门,但远程也就是4G控制没问题,这个时候拔掉带电源线的端子再插上就好了。
后来想想,既然只是偶尔出现,那就说明很有可能是蓝牙死机,或者休眠后不能唤醒,于是在PCB上查找蓝牙模块的供电线路,在上面串了个定时重启模块,就ok了。就是找低耗电的模块,以及改成高位控制花了点时间(基本上所有的重启模块都是通断地线,而蓝牙电路的地四通八达,根本难以控制)。

网友:
上年份后电车故障会不会很多

网友:
您这技术值7K

网友C:
看了又看,我也是比亚迪的车主,14款的秦。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故障点到底在哪里??钥匙和控制盒都有问题?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又看,我也是比亚迪的车主,14款的秦。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故障点到底在哪里??钥匙和控制盒都有问题 ...

钥匙有问题,车辆的智能钥匙模块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