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接线端子登堂入室,国网智能电表接线端子赏析

楼主(2025-09-06):
路径依赖,轻车熟路的老师傅们,对这种工艺迷之自信

对这种施工方式嗤之以鼻,仿佛大逆不道,视为旁门左道

岂不知,德国美国的电工早已淘汰了电工胶布与缠绕接线

国家电网智能电表已经采取下图这种模块化接线端子了,现场我见过,忘记拍了,找了结构图

最后,国家电网的智能电表往上一插,就坐稳了

所以,我说国产接线端子已经从供电源头登堂入室

至于这种德国wago小型化的,至今还是复兴号的指定产品

原因都在细节上,我看了解刨图,接触面可不是点接触,此外

敢公开售卖,不怕你仿制,英语叫COPY,材料配方肯定保密,接触电阻就是小

相同大电流测试,仿制品起火了,复兴号敢用吗?

一个能高福利的社会,德国肯定还是有绝活,就这一个连接器,零售价等于一个国际电工国标插座

网友:
楼主解剖一个这种连接器看看呗,让大家开开眼界

网友A:
你看这种咋样?我家的10平方铝线分支出多路4平方6平方铝线,就用这个转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种咋样?我家的10平方铝线分支出多路4平方6平方铝线,就用这个转接的。

...

我是喜欢,估计你不让老师傅给你秀秀缠绕电线,再搪锡,老师傅们很失落

网友:
值得考虑深层

网友:
国产加油。。。楼主那么有时间整些端子,国产的、进口的,拆解、接触电阻、大电流温升都横向纵向对比一下,整个大活,到时候要版主给你加精

网友:
小功率的问题不大,大功率的这样还是不保险

网友B:
看图1,四并的端子尺寸不比缠绕镀锡的尺寸小,长时间下来我觉得还是缠绕镀锡的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图1,四并的端子尺寸不比缠绕镀锡的尺寸小,长时间下来我觉得还是缠绕镀锡的稳定。 ...

搪锡的不可能比端子稳定的,除非端子质量太差及安装人员水平烂

网友:
我个人最讨厌接线端子,最容易接触不良。。。。
第一张图,那是因为没绑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1,四并的端子尺寸不比缠绕镀锡的尺寸小,长时间下来我觉得还是缠绕镀锡的稳定。 ...

四并要拿两根缠绕,他只用一根,肯定绑不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搪锡的不可能比端子稳定的,除非端子质量太差及安装人员水平烂

长期的热胀冷缩、氧化等原因,压接的更容易出问题。别人的螺帽紧固的电接点都经常有出事故的,更何况这个是弹性压接。

这点,我保留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搪锡的不可能比端子稳定的,除非端子质量太差及安装人员水平烂

反直觉的是,手工搪锡故障率千分之一,德国wago端子故障率十万分之一,标准化生产很可怕
我认为马斯克的星舰敢用德国wago,不会让电工缠绕搪锡

工业化,在我心中非常类比冷兵器时代,培养一个武士需要很多年,等后蹚枪发明了,一个农民也能轻松放到武士

网友D:
我个人觉得居然插座需要串联就应该设计一种插座可以兼顾串联接线端子的接线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居然插座需要串联就应该设计一种插座可以兼顾串联接线端子的接线柱。 ...

现在很多插座都有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喜欢,估计你不让老师傅给你秀秀缠绕电线,再搪锡,老师傅们很失落 ...

我家入户线和墙壁暗线都是铝线,无法搪锡。入户线是10平方多股线,墙壁暗线是几路4平方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期的热胀冷缩、氧化等原因,压接的更容易出问题。别人的螺帽紧固的电接点都经常有出事故的,更何况这个 ...

搪锡的能用个十几二十年就不错了,端子的如果按工艺做三十年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期的热胀冷缩、氧化等原因,压接的更容易出问题。别人的螺帽紧固的电接点都经常有出事故的,更何况这个 ...

所以问题就是,铜线扣和锡焊哪个抗老化强度更高,比如导电电阻,耐高温,长期亚高温,耐潮湿,抗氧化等等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居然插座需要串联就应该设计一种插座可以兼顾串联接线端子的接线柱。 ...

今天上海老洋房里面还保留这种美国插座,已经是文物保护的对象了,就是你希望的那种
如果不全面导向苏俄标准,张爱玲也不会离开上海,静安区张爱玲故居那栋楼还有人居住,房价我猜得很贵

你看你的想法实现起来是多么简单,所以,美国人不用德国wago连接器,也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