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TDA2030A集成电路2脚22微法电容代换

楼主:
诚心请教:TDA2030A功放集成电路,2脚22微法电容失去容量,导致故障,手头暂时找不到22微法的电容,能否用10微法、或者47微法的电容代换?如果分别用大一倍或者小一倍的电容代换各有什么问题?如图

网友:
可以用,有些用100uf加0.1uf

网友:
22U,比较常用,常见。

网友:
尽量用大一点的

网友:
47串联两个不是刚刚好的吗

网友:
两个10的并联也可以

网友:
容量大的小都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容大小点又不会烧,放心试

网友:
哦,别忘了注意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