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56充电宝协议兼容问题

楼主(2025-09-06):
捡了个ip5356芯片的充电宝,用CC线插品胜30瓦PD充电器没反应是何缘由,用QC的C口和A口充电器可以实现快充

网友:
那就看你本事了。

网友:
能用就行,反正白捡的

网友:
现在模块太多了

网友:
再换个好线试试,有的线兼容性不好

网友:
协议不支持再好的线无解

网友:
这就是芯片厂的策略,一步步挤牙膏。实际上都是按照最全的设计的,里面灌不同程序就是不同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