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GA-Z97-HD3维修尝试

楼主:
手上有一张z97坏板,经测试,有时能开机进bios,但是接上硬盘等负载就无法开机(触发后无显示),有时会触发反复重启。

经测试各项供电正常,pch时钟和复位都有,彻底束手无策了。
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排查故障?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换了内存,能进pe了。但是我还是感觉有点问题,开机时无显示,自动重启了一次才进系统。难道是复位有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电容全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问题

应该不是,电源是仅用一年就退役的海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