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R550服务器更换硬盘

楼主(2025-09-06):
Dell R550服务器硬盘报错,换了硬盘槽还是不行,报修后,怀疑硬盘和硬盘背板有问题,在保内就都给换了。

闪黄灯

就是这块硬盘有问题

先拆硬盘直通卡

背板很好拆,没有一颗螺丝,直接卡扣的,我还没来得及拍,就已经拆下来了

装好之后硬盘正常识别,dell的设计还是不错的,拆装很方便,全程花了20分钟就完成了。

网友:
高档货,机箱钣金工整。
内部的小铁件,是点焊还是铆钉固定的多?

网友:
服务器的东西用料都不含糊

网友:
硬盘背板是个啥问题

网友A:
3.5寸2.4T可热插拔硬盘,7200转的?价格要3000多了吧

网友:
服务器级的硬盘一个2.4t的一千多啊

网友B:
服务器的硬盘 好像都是可热插拔的,无需停机即可更换。

网友:
服务器的做工看着就是舒坦,可惜体积太大了,开机时风扇的声音跟飞机起飞似的。

网友C:
这是哪个厂家给DELL ODM的?

二○二五年九月六日

网友D:
还好保内,过保就贵了

网友:
服务器的,一般家里也用不上。做工确实扎实

网友:
品牌机确实很多都设计得比较方便拆卸。

网友:
高档货,与众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寸2.4T可热插拔硬盘,7200转的?价格要3000多了吧

2.5寸 10K SA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个厂家给DELL ODM的?

生产SAS盘的也就这几家,这家是 TOSHIB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的硬盘 好像都是可热插拔的,无需停机即可更换。

配合硬盘柜便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保内,过保就贵了

服务器买的基本都是服务,尽量减少停机时间

网友:
戴尔还出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