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一个SM2258H的U盘不读盘问题 LED灯是常亮的

楼主:
手上有个2258H的U盘,ASM235转接的。512M的三星缓存。单贴海力士512G,颗粒是H27Q4T8LQA3R

现在放了一段时间之后,直接不读盘了。LED灯是常亮的,也不闪烁。请教一下这是缓存挂了吗?能亮灯的话主控应该不会挂吧

网友:
短接能不能识别rom?

网友:
看看短接后,能不能认闪存ID,认的话就可以,但是58H配HY 3DV,冷数据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