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IWATSU DS-8710数字示波器进行AUTO CAL 报错“3”,求助

楼主(2025-09-06):
这台IWATSU DS-8710数字示波器真是多灾多难,前几天刚修复完屏幕老化,出现白圈问题,更换完偏光膜,总算看的清楚了,于是进行总装回去,进入系统做个全部自检校准,即AUTO CAL。发现报错了显示错误代码“3”,这是在CH1\CH2都是空着的时候,即没接探头的状态下按的,若接着CH1探头按,则显示错误代码"1",说明这个校准似乎对通道1、2还是有检测的,检测过程中听到内部好几个继电器在跳动,一阵响。。。。。。。现在弄不明白的是我都全部断开通道1、2了为什么会显示错误“3”.

日本的示波器IWATSU台式的维修资料很多,但是手持的DS-8710几乎没有找到,目前只找到使用说明书,若有谁知道更加详细的维修资料麻烦告知一下。

论坛高手多,维修示波器的高手更是多,特发上来问问,是否有提供线索的,提前感谢

说明书--https://manualzz.com/doc/4758003 ... torage-oscillosc...

网友:
探头接cal端子或信号源再校准

网友A:
本来这种问题到38度论坛问是最好,可惜现在那论坛也是人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这种问题到38度论坛问是最好,可惜现在那论坛也是人少了。

38度不是早死了么,哪还有什么人

网友:
咱们论坛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惜,不是泰克,不然,这里有雷锋。

网友:
只有观望的份。

网友B:
福禄克自检不需要外接,但是这种小表可能需要两个通道都接到信号接口得。所以出现了全部不接和只接一个报错。

试试看。当然这是最乐观情况。否则就是示波器电路损坏咯,问题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自检不需要外接,但是这种小表可能需要两个通道都接到信号接口得。所以出现了全部不接和只接一个报错 ...

看,提示 1/2 open

网友:
看来应该是接

楼主:
CH1/CH2 input open?    我理解是CH1/CH2探头是否已经断开这个意思。

做了如下实验:
1、将CH1探头插着按AUTO CAL,提示ERROR1
2、CH1\CH2都插着探头,提示ERROR1
3、CH1\CH2都去掉探头,提示ERROR3

楼主:
这故障是真的奇怪,似乎在正常状态下都是正常的,自动按钮也正常,用信号发生器测试下正弦波、峰峰值 vrem值也正常,就是在系统自动自检校准通不过,一度怀疑会不会是内部基准电路偏了导致的?小鬼子的示波表完全没有资料的,捉瞎在摸索中

网友:
要不不折腾了,换一台新的梦源玩

网友:
其实我挺奇怪的电视显示器手机屏幕用了多少年偏光膜也不坏,为啥就仪表坏呢

网友C:
这里意思:

自动校准不能正常进行时,会有下列错误提示:
错误1,输入端口无法连接信号,请断开输入端子。
错误2或者错误3,本机器存在一场。请联络本公司售后(详本说明书network)

我是不明白你错误3为什么纠结断开了端口,按说明书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意思:

自动校准不能正常进行时,会有下列错误提示:

错误2或者错误3,本机器存在故障。请联络本公司售后(详本说明书network)
是故障吧,不是一场,都故障了还不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误2或者错误3,本机器存在故障。请联络本公司售后(详本说明书network)
是故障吧,不是一场,都故障了 ...

一场打错了,异常。我说你纠结的点同说明书提示是没关系的

网友D:
AUTO CAL ERROR 1
原因:输入端子连接有信号。
解决方法:请将输入端子置于开路(断开连接)状态。
AUTO CAL ERROR 2 3
原因:本机存在异常。
解决方法:请联系本公司的服务中心(参见卷末)。
注意:进行自动校准前,请确保所有输入通道(CH1、CH2)均未连接任何信号线,保持开路状态,否则会触发错误(1)导致校准中断。

为啥要处于连接又要没有信号输入状态?空间肯定有信号输入哈,难道可以关闭输入?不懂,难道需要把笔用屏蔽网给包起来,防止空间干扰,还是就是为了校准空间里的底噪,给剪掉的?

你视频里为啥夹子从接地信号拿下来以后,要把bnc接口也拆了,只断开勾子和夹子,不断bnc试试?它只是问你两个插口是否处于开路状态,没说要整个拔掉bnc吧,你把笔都拔掉了,给它说ok,不就校准少了笔的变量了?

而且你把笔都给拔掉后,设备都不全了,显示错误3,机器提示你设备异常,我觉得很合理
。。。
或者这表本身就是校准时就是连上bnc把笔放在一边,这样直接开始自行校准就行了
。。。
(刚开始时,不能接方波信号进行自动校准,文件说了不能有信号会中断和你的视频出错是一致的,然后到了图二我截图的时候,你这个手别拔这个插头,直接进行下一步,试试)。

确实找不到,试试参考他家其他型号手持和台式(他家台式机开机需要按一个按钮松开才行,说明书有写的,不知道这个手持也需要不需要)找找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AUTO CAL ERROR 1
原因:输入端子连接有信号。
解决方法:请将输入端子置于开路(断开连接)状态。

按照你的建议重新进行了测试,即插着探头,不连接任何信号,请看下图,结果还是一样,那么说明原厂的意思是拔掉探头而不是插着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