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五环电阻阻值多少?

楼主:
有个五环电阻,实测1.37k,但是怎么读也不是这个值,读的方法不对或者坏了?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

网友B:
1.36K,楼主你是不是色盲

网友C:
左到右:棕橙紫棕棕=1370Ω +1%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到右:棕橙紫棕棕=1370Ω +1%精度

颜色确实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6K,楼主你是不是色盲

颜色确实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

应该就是这样,第三环有可能是紫色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
棕橙紫棕棕1370,最后一位是精度

网友:
我一直有个问题,色环电阻如何分头尾呢?

网友:
1360Ω,也就是1.36K,1%误差。

网友:
色环没错,阻值也在允差范围内。

网友:
确实色环含糊~譬如都说1-4-5环是棕色,可是我觉得1跟45就不是同色?

网友:
中间一环是紫色,不可能是蓝色。
E96系列电阻的标称值中,只有1.37K,没有1.36K。

网友:
四环的学会了,五环的怎么确认头尾还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