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4056充放保护一体板故障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4056充放保护一体板故障的——电池4.2V充满转灯再放电,不到4.0V就保护停止输出了,此保护时测输出端电压1.8V。出现此现象的原因不明,把8205和DW01重新补焊一遍,暂时再没有出现类似问题,此次故障让人感觉很意外。

网友A:
不行就换一块板, 说不定是坏了...

二○二五年九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换一块板, 说不定是坏了...

补焊后暂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
修复后,能用就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焊后暂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虚焊导致的

我记得这个保护板的放电截止电压是2.5V,对锂电不太好吧,最好换个截止电压是2.75V的...

二○二五年九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保护板的放电截止电压是2.5V,对锂电不太好吧,最好换个截止电压是2.75V的...

我这块板子接的是手机锂电池,上面有保护板,相当于双重保护。不到2.75V手机电池就保护了。

网友:
鸡屎焊,不好听但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块板子接的是手机锂电池,上面有保护板,相当于双重保护。不到2.75V手机电池就保护了。 ...

那何必用这个保护板呢,电池B+B-直接接输出就行...

二○二五年九月六日

网友:
4056系列常有问题,我碰到就是充满电流快到20-30ma了,红灯还不跳。拔了重插又显示充满。。。。
现在做这个芯片烂大街了。

网友B:
比4056好的是什么充放板,价格要差不多哈

网友:
连接线倒是够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4056好的是什么充放板,价格要差不多哈

想得美,哪有又好又便宜的...

二○二五年九月六日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

网友:
温度高虚焊了吧

网友:
传说中的鸡屎焊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楼主:
哈哈楼上说的都对!我这焊锡是电路板上的回收料!二次利用为的是环保减少污染,当然焊工技术太差了,我承认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楼上说的都对!我这焊锡是电路板上的回收料!二次利用为的是环保减少污染,当然焊工技术太差了 ...

我的这块4056板子4.2V红灯转蓝灯,充电停止。目前用着是没有问题的。谢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何必用这个保护板呢,电池B+B-直接接输出就行...

因为板子是4056充放加保护一体板,电池是旧手机2600mah电池,不想动它所以直接接上用了。之前也是这样接的电池,用着都还行所以没有拆电池的保护板。

网友:
用的少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