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AS528 128G版固态量产 45 3C 98 B3 76 72

楼主:
注:128GB版本,但是开过两个同型号的固态128G版的设置110G才能成功,具体原因不懂。本帖仅供量产参考,再多的技术问题我也不懂
使用版本

SM2258XT_SNK-BiCS3_PKGS1022A_FWS1022A0
设置图供参考

网友A:
设置110g才过大概率就是你颗粒坏块过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110g才过大概率就是你颗粒坏块过多了

后面重新开了一次 选128G后正常了。另一款也重新开了一次也是128正常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重新开了一次 选128G后正常了。另一款也重新开了一次也是128正常通过

为啥你的开卡界面 容量选择auto 不是指定1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