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谊PM2008B交流钳表拆机测评体验

楼主(2025-09-06):
买了两个多月了,一直放着没空玩。今天终于抽出时间拆开看看。这算是我按自己的需求选择的一款钳表!1mA分辨率,手动量程功能,低阻抗电压挡,最大值最小值,浪涌电流。
实际体验一般。整体速度比较慢,校准无法分量程校准,直流电压挡都无法校准。太小的电流,比如几毫安,直接归零,测不出来。通断挡反应速度还可以,声音不算大,电阻挡可以“完美”归零!整体个头体积适中,但是,手感偏滑。表笔插孔尺寸不精确,插头适应性不好,很多插头插不到底,很费劲。
在线测电阻,效果中等。在线测量5K,10K,50K,500K电阻实测如下:

低阻抗电压挡内阻292KΩ,测量感应电压还行,测量线路虚接或者带载能力微弱的电压,效果一般,比如测量内阻偏大的9V电池,基本没啥效果。
总结就是,选购失败,没有达到期望效果!

网友:
阿修测表

不错,没有牛屎

网友:
不会评测完再退回去

网友:
我估计“我是不会修”家里的卫生间马桶盖上都放着两块表。

网友:
没有达到期望效果!

这算是替大家踩雷了。

网友:
替大家踩雷了

网友:
感稿你的评测。

网友:
华谊还是不错的,至少低端表的压敏和热敏也不会省略掉,CAT等级也普遍高一些。
可能线上一般没人买的事,线下矿区商店华谊表很多,中规中矩,没啥特长,凑合用型的。

网友:
这内部一看妥妥的就不像是仪表,更像是粗糙的家电电路。线也是乱。

网友A:
没有测量直流电流档

网友:
BM2060钳形表竟然那么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测量直流电流档

这种表很难见到能测量直流电流的。

网友:
dab大表哥又来秀表了

网友:
,这都多谢日子了,才拆开,给我一刻都不能等

网友B:
不会修的评测看过几个,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修的评测看过几个,不错

在B站吧也看到过几个视频,不会修大佬的

“不会修”,

网友:
华谊的PM2108是交直流款的,交流款是PM2008B。
我觉得博主不够专业,若希望在线测电阻准确的可以选电阻档开路电压在0.5V以下的,这个可解决博主的需求,貌似这款表是1V。
另外,这类表的芯片也就那几种,直流电压肯定可以校准的,一般6000counts只校准500mV这个点,2000count只校准100mV这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