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OLVER四叶草引导盘制作,使老主板使用NVME协议的M.2固态做系统盘

楼主:
通过转接卡插了M.2固态盘后,刷BIOS增加NVME协议可以直接启动,但有的不方便刷BIOS,(有的主板BIOS被焊在主板上没有烙铁的取不下来),就可以使用U盘做个COLVER四叶草引导盘引导M2固态盘上系统,具体步骤如下:

当出现All done时到这个盘里 找到 EFI\CLOVER\drivers\off 文件夹 ,把OFF文件夹里的NvmExpressDxe.efi 文件复制到BIOS和LEFI

网友A:
转接卡 能发个购买链接吗?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 能发个购买链接吗?

某东上有的 搜PCIe转M.2转接卡 就能找到  如有空余显卡插槽选X16的速度快 15.2元很便宜的

网友:
试试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看懂?用外挂u盘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用外挂u盘启动?

是的 一直插着U盘  你可以用一个1G的TF卡接个读卡器,1G的TF卡可以从以前的旧手机里取,单买的也就2、3块钱,读卡器一块钱 一个

我用的4G 的 ,找不到更小的了

楼主:
没看懂?用外挂u盘启动?

是的 u盘一直插在电脑上

网友:
这是外挂M2启动盘啊。

网友:
这个做法有一个短板是不支持MBR系统启动,在一些老设备上如果显卡不支持EFI启动的话会黑屏,然而支持EFI启动的显卡基本都支持M2所以挺尴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