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发个先锋HM201组合音响维修过程

楼主(2025-09-06):
先锋HM201组合音响两三年不用了,挂闲鱼N久,有人问,取出一试,不开机了,拆,维修,电容鼓包,连换3个电容,还是不开机,一路查线,以为主芯片有问题,未果,继续顺电路找,万用表查到一个保险管坏了,换了个近30欧的保险电阻上去,能开机了,但不能插DVD的线,插上就保护,再找原因,未果,觉得可能换的有阻值的保险有问题,再换0阻值的贴片电阻上去,手里没有带引线的保险管了,找到个贴片保险上去,处理一个两端焊上 ,试机,完美运行!

上传图片太慢,是个啥情况哟,要网络图片?

网友:
这么多二极管比较直观。

网友:
换日系电容吧,这种绿皮国产货,新的放自封袋都会自己炸了。论坛已经有人发了

网友:
DVD 还能读碟吗?磁带机芯的皮带、橡胶件老化了吗?

网友:
搞个兼容板子换了

网友:
大铁牛的啊

网友:
家里的好多电器长时间不使用容易出问题,还是得定期用一下

网友:
下次有人问又不开机,又拆。

网友:
恭喜顺利修复。

网友:
顺利修复,不错!

网友:
音箱,音响不好卖

网友:
恭喜顺利修复

网友:
散装电容真不知道哪个国产品牌的好。

网友:
有个大大的变压器。

网友:
有个松下505X组合音响放角落吃灰两年。

网友:
小日子的东西看起来还是比较有料。

网友:
日系音响音质是不错,这电源板做工用料一般

网友:
30Ω电阻串在220V变压器输入导致输出电压下降,工作电压异常!